准备采用俩锂电串联给9205数字表供电

楼主(2025-04-11):
看网友说俩锂电串联就能给数字表供电,准备试试。并设计了一个串并联转换电路,方便使用5V电源充电。

看9205数字表电路图,里面并没有稳压电路。不知道7.4V供电是否会影响精度。

网友A:
应该不会影响精度,前提是在没有低电量提示的情况下。

网友B:
7.4v完全可以用在9v数字表上,我就采用这种方式供电。使用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影响精度,前提是在没有低电量提示的情况下。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v完全可以用在9v数字表上,我就采用这种方式供电。使用很正常。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C:
做一个9V电池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66592&extra=

网友D:
ICL7106内部正与com之间自带2.8V稳压,浮动部分留给了com和电源负极

网友E:
这样使用已经十余年了,没有低电显示

楼主:
已搞定。
使用2个502535锂电,400mAh,叠加后可以放入原电池槽。电池剩余电压3.8V,装上开机可以正常显示,没有低压提示。电池内部自带保护板,不用再加保护电路。没电了打开盖,改成并联,用5V电源直接充就行。
这样改数字表可以长期待机了。由于很多问题可以用更节能的机械表搞定,以前的数字表电池经常都是放坏的,需要用时还要换电池,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9V电池 - 〓电源技术专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 ...

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ICL7106内部正与com之间自带2.8V稳压,浮动部分留给了com和电源负极

涨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使用已经十余年了,没有低电显示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