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矿石一个疑问

楼主(2025-04-11):
活动矿石检波器,矿石有焊接在支架上的,这样焊接面上的灵敏点不就没用了吗?

网友:
矿石三面用锡纸抱住塞进矿石座里 ,确保大面积接触矿石座,一面留出供触针调节。

网友:
你发个图吧。矿石还吃焊???杂质那么多。

网友:
活动矿石是不能焊接的,而是用支架的。

网友:
不管是焊接还是夹持总要留一面给触针

网友:
当年用玻璃碎了的2ap9半只连晶体当矿石 活动矿石的触针点晶体 效果非常好。

网友:
把檢波的礦石壓入熔化的錫杯內固定,礦石表面不會破壞,仍然保持檢波的功能。

网友:
可以把矿石座到锡上,固定一下矿石,不是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