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对上海312输入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5-04-11):
       最近做了一对上海312的变压器。用了两个NOKIA充电器的铁心。铁心舌宽9.5㎜,叠厚14.5㎜(输入变压器差点,用了3片0.5㎜的片子)。骨架10.5㎜X15㎜。输入变压器初级用0.12㎜漆包线绕1200+1200圈,次级0.15㎜双线并绕800圈。
       输出变压器初级0.41双线并绕90+90圈,次级0.44㎜绕110圈,在约80圈处抽头(没有计算,随意取的)。
绕好后刷清漆,晾干后测量数据如下;
       输入初级直流电阻308欧,电感7.75亨,次级直流电阻59.4欧、59.7欧,电感0.83亨、0.84亨。
       输出初级直流电阻1.9欧、1.9欧,电感40.3毫亨、40.7毫亨  次级直流电阻1.0欧,电感11.6 毫亨。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铁芯很麻烦吧  装铁芯也是费劲的事

无需那么麻烦,马云家有的是,搜0.35矽钢片,商家很多,规格很多,任你选择。最好选择既有矽钢片,同时也提供配套变压器骨架的商家,这样一次就OK了!

楼主:
怎么上不了图?

网友B:
咋上不了图了?出来了。最好真空浸漆,我上次绕了牡丹941的输入变压器,也不知道业余状态怎么浸漆。光刷清漆不行吧?正好学学。

网友C:
绕的不错、个头也够大。要我说还是再找一个诺基亚适配器、配齐0.35mm芯片为好。旧物市场一般4元就能找到。

网友D:
这个适合多高电压的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适合多高电压的电路?

上海312收音机是6V供电的

网友F:
不错!次级绕组的直流电阻略为大了点,效率略低于0.8。
-3db的低端频响能达到100Hz左右,对于便携机这个频响指标已经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绕的不错、个头也够大。要我说还是再找一个诺基亚适配器、配齐0.35mm芯片为好。旧物市场一般4元就能找 ...

用不了4元,我都是一元一个买的,买了6个了,做收音机电源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不了4元,我都是一元一个买的,买了6个了,做收音机电源挺好

我在天津,我这里需要4元。我也买了好几个。外壳标称4.2W的是0.5mm厚片子;标称5.6W的就是0.35mm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上不了图了?出来了。最好真空浸漆,我上次绕了牡丹941的输入变压器,也不知道业余状态怎么浸漆。 ...

没有那条件,只能刷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的不错、个头也够大。要我说还是再找一个诺基亚适配器、配齐0.35mm芯片为好。旧物市场一般4元就能找 ...

现在诺基亚适配器不好找了,转了三个周末旧货市场才找到一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海312收音机是6V供电的

上海312工作电压9V,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次级绕组的直流电阻略为大了点,效率略低于0.8。
-3db的低端频响能达到100Hz左右,对于便携机这个频 ...

我有一个飞乐4P6的扬声器3.5欧,不知道行不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不了4元,我都是一元一个买的,买了6个了,做收音机电源挺好

现在诺基亚适配器不好找了,转了三个周末旧货市场才找到一个。谢谢

楼主:
谢谢  顽童、13952016708、whyljh3333 三位老师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上不了图了?出来了。最好真空浸漆,我上次绕了牡丹941的输入变压器,也不知道业余状态怎么浸漆。 ...

别浸漆。
煮蜡。

为了美观可以煮蜡后 再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适合多高电压的电路?

上海312工作电压9V,谢谢

楼主:
谢谢  海河老师积分。
开始是准备煮蜡的,后来买了绝缘清漆,就刷漆了。

网友H:
什么样的充电器,能上个图吗?铁芯尺寸不小,一般充电器都开关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样的充电器,能上个图吗?铁芯尺寸不小,一般充电器都开关电源的。

长的这个样

楼主:
谢谢 xinjun5557 老师加分

网友I:
这玩意手一抖,就得从头再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飞乐4P6的扬声器3.5欧,不知道行不行。谢谢

3.5欧扬声器接次级80匝抽头,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诺基亚适配器不好找了,转了三个周末旧货市场才找到一个。谢谢

关键是得找到0.35mm铁芯的。后期出的、许多都是0.5mm厚铁芯的、需要留意.......
看看我发的图片:它俩标称的功率不一样,所用的铁芯品质也不一样。这也是交学费学到的经验。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 xinjun5557 老师加分

请问楼主,你的变压器,是分层绕的吗?就是说,是先绕“1”,后绕“3”,再绕“2”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你的变压器,是分层绕的吗?就是说,是先绕“1”,后绕“3”,再绕“2”的吗?

是的,绕法按《晶体管收音机》书上的资料绕的。

楼主:
谢谢  zzfjct  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5欧扬声器接次级80匝抽头,完全可以。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玩意手一抖,就得从头再来

谢谢

网友A:
拆铁芯很麻烦吧  装铁芯也是费劲的事

网友K:
太棒了,做得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铁芯很麻烦吧  装铁芯也是费劲的事

用一个废弃的螺丝刀,在砂轮机上打磨成薄片状。将待拆变压器铁芯最外一片用裁纸刀翘颂,用薄片状螺丝刀在铁芯的一头顶着,拿小锤轻轻敲击,就可以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太棒了,做得真好

谢谢

网友L:
没有那条件,只能刷漆。谢谢

也可放进蜡锅里煮

网友:
看到了,老古董。好像有一个,还缺一个

楼主:
谢谢 SZQ  乙猪 两位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可放进蜡锅里煮

也想煮的,后来刷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海312收音机是6V供电的

錯啊 !

看來 你是沒有 看見過【312】的 電路圖,也沒有 玩過【312】收音機。
收音機裏的電池盒裏6節2號1.5V乾電池。
我 的 【312】。

网友M:
做工 真好!!

类似于胆机输出变压器的绕法!

频响宽阔!音质也好!

看一看我的原装【312】晶体管收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M:
做工 真好!!

类似于胆机输出变压器的绕法!

星版的312保存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