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国组夏普888主板上这个电阻是多大阻值的

楼主(2025-04-11):
请教各位大师国组夏普888主板上这个电阻是多大阻值的,这个电阻搞烧了冒烟了,外观看不到阻值了,那位大师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功放块边上的电阻,不用整机电路图,你把这个功放块的型号搞清楚,顺着电路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功放块边上的电阻,不用整机电路图,你把这个功放块的型号搞清楚,顺着电路捋就行。

只有800电路图,888的图纸没有,查800图纸上好像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A:
功放边上的电阻,要啥电路图,把功放块型号用谷歌搜一下,会有功放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边上的电阻,要啥电路图,把功放块型号用谷歌搜一下,会有功放图的。

指导下,这个是800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边上的电阻,要啥电路图,把功放块型号用谷歌搜一下,会有功放图的。

2个功放块的第10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