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缝衣针做的表笔

楼主(2025-04-11):
咸鱼淘了付有意思的表笔,老板说主要是出口给老毛子的,笔尖儿用是1mm粗的缝衣针,这东西是“宁折不弯”的,想想就踏实,大不了就换根针 。其它地方也很用心,比如三角形的握手,手感非常好;我最讨厌的防滑环,有,但并不碍事儿,单手扎小贴片非常方便,还有一些其它细节,都是用了心的。
缝衣针唯一的缺点,是的侧面接触电阻比较大,而且不稳定(用针尖扎就没事儿),这个问题会影响用搭接的方法测小电阻(不影响测电压电流),原设计上有所弥补,我是给针全部搪上一层锡,这样这个问题就能完美解决了(松香液要清理干净)。还有个小技巧,就是换针时新针要掰断,别用钳子剪

网友:
针尖部分套个热缩管,只漏出针尖,就更踏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lo
小时候用两根大号缝衣针分别接在电池的正负极上,用来电昆虫

虫子是大师兄变的

网友:
我用的是可换针表笔

网友B:
一般的应用测试可以忽略不计线阻,楼主很有创意厉害做得很漂亮!

网友C:
这个设计可以啊 特尖表笔一旦尖磨损了就整个表笔报废了 这个还可以换针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可以啊 特尖表笔一旦尖磨损了就整个表笔报废了 这个还可以换针头

是啊,非常有创意。我花高价买的特尖表笔,头儿朝下掉地上杵了几回,尖儿都不行了,挺心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非常有创意。我花高价买的特尖表笔,头儿朝下掉地上杵了几回,尖儿都不行了,挺心疼的。

郑老师

你好

你这个针看着像螺丝拧上去的  应该还是可以更换的  我的那种针是一体的  磨损了就只能更换整个表笔了

网友D:
缝纫机针是钢针,不会产生微乎其微内阻吗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线阻有点大

楼主:
对,我原来用的这个就是拧上去的,可以换各种针和头儿,就是比较软。
换夹子需要拔插,久了接触电阻就大了,最初是0.03,现在也有0.08、0.09了。
护手环被我切掉了,即便这样,单手测贴片也很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应用测试可以忽略不计线阻,楼主很有创意厉害做得很漂亮!

惭愧,不是我做的,咸鱼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缝纫机针是钢针,不会产生微乎其微内阻吗

会有,两根针大概不到0.01欧,下次换针时掰短点儿?
其实这点儿电阻也无所谓,测小电阻就用LCR了,这表笔非常适合维修。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lo
小时候用两根大号缝衣针分别接在电池的正负极上,用来电昆虫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有,两根针大概不到0.01欧,下次换针时掰短点儿?
其实这点儿电阻也无所谓,测小电阻就用LCR了, ...

郑老师

你好   LCR测电阻是用的交流电流激励  优点是不怕热电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