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座旋转录放磁头阻值200Ω磨损严重

楼主(2025-04-12):
卡座旋转录放磁头阻值200Ω磨损严重,打算买个换上网上转一圈没找到200Ω的。阻值尺寸接近的也只有260Ω的。请问各位老师用260Ω的磁头换上对录音放音有影响吗。

网友:
磁头用在放音阻抗高一点拾取灵敏度会高一点,点直流电阻与阻抗是两码事。至于用来录音的磁头阻抗最好低一些,更主要的是电感量也是低一些好,电感量越高对高音损失就越大,而且也会偏离原来的频率补偿曲线。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可以用,影响不大;

甚至听不出来。

网友:
200-245似乎都行,放音听不出来,但是录音260直接代换肯定高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几位老师。200欧难找还是没找到, 240欧的能找到260欧很多。上面帖子上很多代码?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