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ca四灯电池机高端灵敏度低怎么搞

楼主(2025-04-12):
因为喜欢这台的外观,收来了一台机,到手看上去像打理过的,因为能听,到手用9v电池凑出了60v乙电,就能听了,但是灵敏度很差

仔细观察发现原磁棒(图中换下来的)断了大概就一半长度了,这样显然不行。

于是手搓了长磁棒18cm乱绕(此磁棒只有一组没有次级),调好位置装回。

且用信号发生器将中频重新调试到最好状态。

此时发现,可变电容上仅一个微调电容(用来调高频补偿),高端覆盖的没有,不过也巧,低端调振荡线圈后,高端也正好在范围内就不动了。

调节磁棒线圈位置至低端灵敏,此时低端接收良好,但是高端灵敏度明显差,表现为,不输入信号时,即使反复调节高端补偿,音量最大也几乎无低噪。但是信号发生器在附近也是可以收到信号的,说明高端能接收,但是灵敏度不行。

请问该如何排查,我对电子管很外行。

网友:
管子换过新的么。是否有老化的

网友:
调节天线线圈上并联的微调电容,没有就另外加一个,使之高端灵敏度最佳。

网友:
变频管衰老(比较常见)。振荡栅回路线圈受潮漏电。震荡补偿电容器漏电。荡栅回路双连电容器碰片或漏电。耦合电容器C13漏电。振荡栅漏电阻R12变值双连电容器接地不良。由于机壳受潮生锈或焊接点腐蚀,地线接触不良,电阻增大。
甲、乙电不足或甲电正负接反。甲电池和乙电池电力不足,电子管特别是变频管不能保持正常工作。甲电池的正、负极接反了也会这样。有些直流机在甲电正端串联有降压电阻,甲电不足时,可将这只电阻短路。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现在估计可能是乙电60v不太够的原因?

网友:
感谢楼上二位,现在估计可能是乙电60v不太够的原因?

提高到90伏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现在估计可能是乙电60v不太够的原因?

示波器量一下本振的幅度

就这个图来说的话,r1的上端。要求高低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量一下本振的幅度

嗯,关键是这种搭棚我还真不知道咋找r1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关键是这种搭棚我还真不知道咋找r1

玩机器的第一步就是看懂电路图,并和实物相核对。而不是撸袖子就开干。

网友:
四灯收音机十分简单,但是每个元件又都很必要,哪一个不对付也影响性能,这种便携机基本上就是收中波所以这个问题不大。我想 首先应当确定是否是差容双联可变电容器,这种可变的跟踪往往容易调节,如果是等容的,我看本振线圈似乎是空心的,那就需要调整配定电容器调节覆盖。首先断开磁性天线线圈,在变频管信号栅极使用一10P电容注入信号,可变璇入最大容量,低端通过调整本振线圈磁芯或者配定电容器使低端在525左右,然后调整高端,可变全部旋出,此时信号发生器调整至1615及以上调整高端覆盖,这种有刻度盘的收音机应该结合刻度盘调整覆盖范围,把刻度盘对准刻度调整,通常可变低端高端有点余量。覆盖调整完毕以后,拆下注入信号的10P电容器,回复磁棒线圈,此时调整跟踪,先把信号发生器调整到640左右,调整低端至最大,再把信号发生器放到1485左右调高端。反复几次。一般就能行,需要注意的是,中频调整要在短路本振联下调整,否则本振会干扰你调节中频频率。另外没有扫频仪,调整中频后人为参差调谐一下,可以展宽通频带,对跟踪有利。

网友B:
还有一点,乱绕的天线棒是不行的,天线线圈的电感量要根据你的可变电容配,先判断可变电容天线联的容量再根据经验缠线圈,具体可以参考《晶体管收音机原理及高保真放大器设计》一书中的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乱绕的天线棒是不行的,天线线圈的电感量要根据你的可变电容配,先判断可变电容天线联的容量再根 ...

多谢老师,因为我之前发现很多中波机用乱绕,我也用这个方法,粗测电感后,再上机实测,多则减去一些圈数,反复试到最佳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