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开关电源灯丝供电干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5-04-12):
这两天使用开关电源制作一台前胆后石,高压部分使用了缓上电,滤除干扰效果非常好,由于高压和低压是使用的同一个开关变压器,灯丝供电在静态下有一个频率64KHz的干扰,幅度还不算小。

已经使用线性可调电源单独给灯丝供电测试过了,确实是灯丝供电引入的干扰。

这款开关电源灯丝供电有三个端子,0~6.3~12.6,灯丝电压可以调高(高压同时升高,此电路影响不大),由于是使用两只6N1,6.3伏供电电流1.23安,如果使用78系列,至少需要7809,7806分别降压,电流也不足。如果灯丝串联,提高输出电压,采用7806和7906供电,电流倒是够了。

现在不知道78系列的稳压芯片,对高频干扰的滤除能力怎么样,或者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法。

网友A:
加阻波器,原则上只能减小,不可能完全滤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阻波器,原则上只能减小,不可能完全滤除。

能不能简单画个电路?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6%CB%BF%CE%C8%D1%B9

这里有一个低压差的帖子。

我以前也做过低压差稳压,好像没有这么麻烦,时间长电路图找不到了。

网友:
这堆焊技术不错!

网友B:
       这个电源没做好,可能在二个方面,一是电压环路反馈时间常数不对,不能有效压制峰波;二是布线可能存在不合理。这二个都是硬伤,一般人员都很难解决。
       弥补措施:用LC可能有所改善。
  另外,灯丝带轻载时用示波器测一下6.3V的波,看整流后波形。

网友:
64KHz的干扰?感觉灯丝的热变化不会这么快,有可能是感应电压造成的干扰。在灯丝两端用小电容接地试试。或者在灯丝电源线上串入磁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没做好,可能在二个方面,一是电压环路反馈时间常数不对,不能有效压制峰波;二是布线可能 ...

这是带了三个散热风扇,我在怀疑,是不是散热风扇的反向电压影响的。

这个示波器,测试小信号不敏感,旋钮都不能用,只能自动。我测试了带100欧电阻和三个风扇,峰峰值基本上一样,但是不通电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值。

我一会试一下灯丝低压差供电吧,刚才带其他灯丝试了,电路是正常的。

楼主:
灯丝供电干扰大些,高压供电干扰小些,使用可调电源加调压器和隔离变压器供电,由于示波器原因,基本算是无干扰。

使用低压差灯丝供电也不行,干扰的幅度没有改变,难道这个开关电源真的利用不上?

网友C:
你喇叭哪里能听到吗?或者说1k波形上能测到这个干扰?

网友:
灯丝稳压供电,建议直接上LT1083,一步到位不折腾

网友D:
开关电源的灯丝供电,是单独的接地还是跟高压供电共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喇叭哪里能听到吗?或者说1k波形上能测到这个干扰?

1KHz正弦波不明显,但是10KHz正弦波和方波有点明显,现在还没有带喇叭测试,我估计有“叽,叽,叽”的声音,这个开关电源,我原来在其他电路上面试过,接喇叭确实有噪音,实在不行,只能换开关电源或者工频变压器了,空间是可以安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的灯丝供电,是单独的接地还是跟高压供电共地的?

上面是单独的,下面这两张图片是共地的。

牛哥厉害,真的没有干扰了。

图片上面有数值,算是示波器本身的问题,干扰的根源找到了,没有共地。

楼主:
多谢大家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晚上带喇叭试试吧,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灯丝供电没有接地,引起干扰了,其实就是在使用单独的模拟电源给灯丝供电灯丝也是需要“接地”的,见到很多的3.15V+3.15V的灯丝供电其中的抽头就是为了接地用的,灯丝供电抬高灯丝供电的时候,交流通路也是接地的。
简单的事情,摆了这么大的一个乌龙哈。

网友:
哈哈,搞了乌龙,没接地。

网友E:
茹老师你好,whmks老师这款缓上板使用后压降大概几V?

网友F:
     开关电源是用高频振荡的,给灯丝供电会有高频干扰,试试采取用高频小容量瓷片电容式对地旁路,在输出端加高频扼流圈,看看如何。78系列三端稳压块是没有干扰,电路简单,可以放心使用。额定电流1.5A。加装较大的散热器电流可以增大,以前的78系列三端稳压块是金属大功率管(椭圆大草帽)封装不怕超流。
     也可以单独一个小灯丝变压器,加装大容量小耐压的滤波电容。电池收音机热惰性很差都可以交流整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关电源是用高频振荡的,给灯丝供电会有高频干扰,试试采取用高频小容量瓷片电容式对地旁路,在输出 ...

多谢于版,现在已经解决了。因为这款开关电源的高压和灯丝绕组是独立的,原来一直没注意,接地以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茹老师你好,whmks老师这款缓上板使用后压降大概几V?

我还真没留意,记得W老师原来说过,不用考虑内阻的影响,因为一般的场管内阻只有几欧,10N60的Rds电阻在10V开通状态下,电阻小于0.75欧,实际开通电压没有这么高,因为并联的有5.1V稳压管,应该是使用的非饱和区域,压降应该是5V以内。

这个电路和开关电源使用缓上电好处是很多的,第一可以不会对功率造成冲击,第二,相当于并联多个高压电容,对工频如此,对开关电源更是如此,因为过大的高压电容,开关电源会反复启动,缓上电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真没留意,记得W老师原来说过,不用考虑内阻的影响,因为一般的场管内阻只有几欧,10N60的Rds电阻 ...

收到,非常感谢茹老师回复!

网友G:
这个电源连基本的EMI措施都没有,周边音频电路肯定受到干扰,即使听不到明显噪声,但底噪会明显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源连基本的EMI措施都没有,周边音频电路肯定受到干扰,即使听不到明显噪声,但底噪会明显抬升。

还行吧,底噪没有具体测有多大数值,但是接音箱以后,没接电位器,接输入,音箱完全听不到一点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