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结石碳化硅管子做输出的单端15W功放

楼主(2025-04-12):
这是2年前的试验的电路,当时跟院长私下交流过,并从聊天记录中,找到了一些图片,先上原理图吧。

输入管采用了三极五极复合管,国产的6F1、6F2,美国的6GH8,欧洲的ECF82之类的都可以用。利用电子管的缓上电特点给MOS管提供偏置,开机很安静没有任何冲击。

下面是布局的图片,还没有完工。

试验的时候,电源变压器的供电电压低了一些,实测MOS管两端的电压大约是240V,牛的初级阻抗是1.75K,正好是在静态电流160MA左右的时候是最佳工作点。实际使用的是7.2欧姆的电阻,初级阻抗实际大约是1.575K,这个9.7V电压对7.2欧姆的负载最大输出功率13W.

这个正弦波还没调整到最佳状态,如果供电电压使用设计值的310V,细调正反相的对称度,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5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不叫频率补偿,出现在收音机上面的好像叫什么RC校正电路。

我知道同样的电路,出现在开关变压 ...

不管叫什么,输出变压器要靠这校正大搞儿不妙,而且电容用的这么狠0·22UF。

网友:
搞不明白,直接推喇叭得了,要什么输出变压器压。搞的低频下不来高频上不去。

楼主:
电子管灯丝供电采用LM317稳压供电,主电源原计划是用CRC滤波,但是噪音比较大,改成了CLC滤波以后,声音就很干净了。

网友:
为牛哥赞一个,祝早日实现,造福坛友。

网友B:
我觉得也是,如果末级用到场管了,就干脆弄个OLC推挽好了。省去输出牛,而且功率随便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如果末级用到场管了,就干脆弄个OLC推挽好了。省去输出牛,而且功率随便100W

    虽然发烧友大多数是喜欢猎奇的人,但是玩的电路多了,逐渐也就有了个人的喜好了。从器件上我比较喜欢FET管,其中的分支J-FET和MOS-FET也接触了不少,总在琢磨如何在某些场合能用FET替代电子管。
    从声音上表现看,可能很人没有听过晶体管纯甲类功放,尤其是牛出的单端甲类,所以玩玩电路,顺便体会一下声音就是乐趣了。

网友A:
不知道用了多大功率的环变,如果单路是300伏160毫安,加上灯丝,差不多100瓦吧。

我的前胆后石,听感非常满意。

网友C:
这算晶体管功放,还是电子管功放?如果算晶体管功放的,没必要用失真频响不容易做好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了多大功率的环变,如果单路是300伏160毫安,加上灯丝,差不多100瓦吧。

我的前胆后石,听感非 ...

开始是用两个80W的密封小环牛,发热严重,后来换成300W的铁心,高个子,小眼洞的那种。
输入:0-220V-240V
输出:0-15V/0.5A
          0-6.3V-10V/2A   2组-------40W
          0-260V-290V/0.35A   2组-----203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算晶体管功放,还是电子管功放?如果算晶体管功放的,没必要用失真频响不容易做好的输出变压器。

这是电子管驱动,晶体管输出的单端牛出功放,说起来真拗口。。。。

网友:
输出功率12W,此时推动电压多少V?4·7UF右边电压。

是否可以扫一扫12W时,高中低的输出幅度(功率)(频响)。多谢。

网友:
电路静态电流偏小,放大器失真应该比较大。

网友C:
输出变压器初级为何要并个0·22电容10R电阻?

网友:
       牛哥的这款设计很好,利用电子管缓开通的特点去驱动MOS管开通,达到保护MOS的目的。并利用级间反馈来稳定工作。
       这是模仿胆机的一种设计,是集晶体机的速度和胆机的醇厚,而且对输出牛的要求不高,更可用低阻牛。在这设计中真的还离不开输出牛,不然声音会变干。
       听感要好于普通胆机,而且成本低、制作容易。
      我也有一款纯场管单端和推挽版,电路更简洁、成本更低,制作更容易。有空也将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初级为何要并个0·22电容10R电阻?

这个以前收音机上面使用比较多,名称忘了叫什么,主要作用就是滤除大于一定范围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