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输出300V-RMS的胆结石的推动级电路探讨一下

楼主(2025-04-12):
随着碳化硅,氮化镓等新型材料的应用,高压工作场合已经远非几十年前非电子管莫属了。做了个仿真,放出来同学们一起琢磨一下。

仿真结果显示,指标还可以的:

最后,把仿真文件放上来,不喜欢动手焊机的,可以调整一下玩玩,纸上谈兵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网友A:
牛哥最近变勤快了!可喜可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哥最近变勤快了!可喜可贺!

    前几年比较忙,稍有空闲也没有停止了胡思乱想发烧的内容。在用MOS管的输出解决了805-833之类管子A2的栅流问题之后,就在一直想如何解决深负栅压管子的驱动问题。曾经用过6P9P和6P15之类的管子接成三极管供电650V左右,也可以得到不错的电压输出,但是毕竟是超电压使用管子,总感觉有点不满足,也是最近两天突然想到这个架构。
    MOS管高压供电正好与功率的1000多伏的主电压共用,265V左右的电压应该是常规驱动电路共有的。仿真显示虽然使用了节电容较大的MOS管做电压放大,但是因为存在一个小环反馈,频响还是不错的。

网友B:
1100V的高压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0V的高压有点恐怖

推动级电压用到1100V是蛮恐怖的。推动什么管子要300V的RMS电压。

楼主:
    推动电压输出能力是大约+-400V,但是通常不会用到那么大,如果输出的幅度小了,失真系数会更小一些,这么高的输出摆幅,主要是应对那些传闻中难推的管子,比如845通常要+-150V左右,三极管接法的FD711大约需要+-200V。。。。。。
    供电电压用到1100V,看似很恐怖,但是正好跟输出管的供电大约相当,实际上是简化了供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推动电压输出能力是大约+-400V,但是通常不会用到那么大,如果输出的幅度小了,失真系数会更小一些,这 ...

使用两个MOS管组成简单的串叠电路,也可以达到+-400V的输出,两个管子一级放大,这个失真大了点,而且正负半周明显不对称,也许正是耨写输出管需要的吧。

网友C:
思路不错,电路设计也很妙。
6J5管大致相当于6N8P,跨导略低,如果使用6N11或者6N6做阴推,推动级输出电阻更低,MOS管的输入电容影响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不错,电路设计也很妙。
6J5管大致相当于6N8P,跨导略低,如果使用6N11或者6N6做阴推,推动级输出电阻 ...

    谢谢海版点评加分,仿真文件里面用的管子,都是系统自带的,初步调整了可以工作的状态,还没有细调。把仿真文件上传,就是想要各位同学根据个人发挥想象和手头的管子,并细调阻容参数,期望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楼主:
高压驱动并非没有用处,上个大家伙的应用:

gu81 ef10v 6,5kse

楼主:
还有一个:
gu81 ef10v 6,5kse

曲线应该是准确的,这是之前搜集的GU-81的三极管曲线:

网友D:
不知道1楼的软件截图是不是Multisim,我昨天下载了14.0的版本,在原件库里没找到电子管的库文件,这些电子管的文件是单独下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1楼的软件截图是不是Multisim,我昨天下载了14.0的版本,在原件库里没找到电子管的库文件,这些电子 ...

1楼的截图文件是仿真原件自带的数据库里面的模型,位置在:“主数据库---Misc---VACUUM_TUBE”,但是里面的电子管种类很少。

网上还能找到很多的电子管模型,可以增加到“用户数据库”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