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关于噪音的棘手问题,很奇特

楼主(2025-04-12):
功放在电位器处一点接地,尽可能的减少环地,用50v的某达环牛接上后无任何噪音,但音质不理想。考虑到功放可以上高压,于是采用60v的环牛(原舞台功放的环牛1300,70v,自己拆了几圈降压到60v,该牛有轻微哼),接上后,所有喇叭皆有噪音,高音滋滋,低音也有点滋滋,但不是环地那种嗡嗡声。一米都能听见,切本人用了厚钢屏蔽圈。这到底是功放电路问题还是换了牛后牛质量不过关?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电压波形

网友B:
环牛也要加一个屏蔽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电压波形

刚好到一只示波器,不过只有普通探头,PP215,不知是否可以测量这6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牛也要加一个屏蔽层的吧?

环牛加了层铜箔又绕了个大钢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环牛加了层铜箔又绕了个大钢圈

再测测看有没有漏磁啥的,有的硅钢片不好容易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环牛加了层铜箔又绕了个大钢圈

变压器屏蔽层是加在初级和次级之间的,在线包外面加没有作用

网友D:
开机,瞬间关掉电源,利用滤波电容的余电判断是不是环牛的干扰,还是在高压下电路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测测看有没有漏磁啥的,有的硅钢片不好容易漏

这个漏磁咋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屏蔽层是加在初级和次级之间的,在线包外面加没有作用

那这个原来的初级和次级之间我没动过,当时拆的时候没注意,只看到有绝缘层,不是很清楚里面是否用了铜箔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瞬间关掉电源,利用滤波电容的余电判断是不是环牛的干扰,还是在高压下电路自激了

这个操作咋来判断,看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咋来判断,看起来很简单的

正常开机,听音箱声音,然后关掉电源开关,如是变压器的干扰立马就会消失,此时滤波电容还有电,最起码能维持5秒,如果有继电器保护电路找办法绕开

网友:
找个收音机用6P1输出变压器初级空着,次级接音箱靠近你的变压器听听,与好的比较一下对比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开机,听音箱声音,然后关掉电源开关,如是变压器的干扰立马就会消失,此时滤波电容还有电,最起码能 ...

那简单了,保护电路单独找个小变压器供电让他一只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开机,听音箱声音,然后关掉电源开关,如是变压器的干扰立马就会消失,此时滤波电容还有电,最起码能 ...

我是这么操作的:先主机开机,然后马上用独立电源合上继电器,再迅速关掉主机电源,前后2s时间,断电后高频滋滋消失然后又慢慢出现。为缩短时间,我又试了下全程继电器通电吸合,主机迅速开机断电,高频滋滋声音刚开始消失又慢慢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