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功放的失真?

楼主(2025-04-12):
今天周末,在家闲来无事摆弄了一下我的DDS信号源,接入示波器,使用FFT功能发现,似乎在1Vpp及以下失真度很小,于是产生一个测试测试功放失真的想法。
看到各种功放模块DATASHEET中的失真都是标注阻抗和输出功率的,请问各位老师,需要接喇叭还是接电阻?个人猜测是接电阻即可,否则接不同喇叭出来的结果可能不同吧
图片大部分被水印遮挡了,大概描述下,横坐标每格250Hz,纵坐标每格10dB,1kHz信号大概50dB,底噪(包含示波器本身)10dB

另外还有个问题,示波器FFT中的纵坐标,如何换算成电压?已知我给的1Vpp信号,出来了大约50dB的幅值

网友A:
按1mv0db 计算大概不会错 。1VPP既是0.353V  ,20*log(0.353/0.001)=50.95db.

网友B:
1、感觉您这整套设备难以测量低频(音乐用功放等)失真
低频放大器有大量负反馈(很轻易大于60dB),带载的失真很可能小于基波80dB
就假设您的放大器恰好失真-80dBc:信号源需要远超80dB无杂散动态范围(如90dB)
这要求您的DDS芯片位深不小于16比特。或在更低位深DDS输出后加低失真模拟滤波器。。

同时接收端的动态范围也需要至少80dB(才能得出功放失真不大于-80dB的结论)
根据您的截图推测示波器型号是20年前的古董级Tek示波器
它们大概率只有8bit采样位深,机内缓存甚小难以执行长点数FFT,拿不到多少额外SNR提升
从您的截图中也可以确认大致50dB的动态范围.....
这方面一是升级示波器;
(如现在国产siglent硬件12bit采样系列示波器,最大长度FFT动态范围不小于90dB)
二是制作针对基波频率的模拟带阻滤波器(陷波),削弱基波再输进示波器。
例如制作对500hz衰减30dB的陷波器,则示波器50dB动态范围最大能测量80dB的功放
但这个陷波器本身不能产生明显HD(成为伪像干扰测量)
三是(重金)购入专用低频信号分析仪。。。

2、接无感电阻。音箱阻抗虚部很大(感性)偏离纯电阻较远。
除非您要针对某一特定音响测量功放失真。。。。。。

3、示波器FFT垂直单位可能是dBV
1Vp-p约等于负9.03dBV,您的读数方式正确不?

P.S. 信号源部分其实不少纯模拟正弦振荡电路能达到100dB~120dB无杂散动态范围
网上搜ultra low distortion pure sine oscillator audio等关键词大把

网友C:
FFT看杂散和谐波?
正常用统计功能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FT看杂散和谐波?
正常用统计功能足够了

想用FFT量化计算功放的谐波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FFT量化计算功放的谐波失真

用光标功能试试
Curs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感觉您这整套设备难以测量低频(音乐用功放等)失真
低频放大器有大量负反馈(很轻易大于60dB),带载 ...

回复第一点:
我的目的没有表述明白,今天想讨论于在当前情况,当前设备下,看看我能玩什么
首先明确了一个答案:这套设备不能测出功放在最佳状态时的失真
那么可以反过来:在能测出失真程度的情况下(比如THD=10%),功放能出多大力
制作专门的陷波器也是一个较好的思路,不过可能需要较高精度的电阻电容,目前手头没有,也不想采购了

第二个问题答案明了,水泥电阻似乎就足够用来进行通用测试,可以比对不同的功放电路

最后是第三点,之前读数有误,重新看了一下图,信号幅值占6格,
如果是10dBV每格,那这个读数显然是不对的
如果垂直单位是10dbmV(基准值为峰峰值的话)60dBmV,正好对应1Vp-p

补充说明,示波器还有一个20dB挡位可以用,这样满屏幕8格有160dBmV的测量动态范围

网友D:
"
请问各位老师,需要接喇叭还是接电阻?
"
电阻,功率要足够

示波器FFT中的纵坐标,如何换算成电压?已知我给的1Vpp信号,出来了大约50dB的幅值

你重新数一下格子看,是不是60dB。你给的是1V p-p的信号,还是1V均方根值的信号??

你把fft图,和波形图同时贴上来。

电压转dbmV的方法:
dBmV=20 * lg10(电压值mV)

dBmV,转换为电压的方法:
10**(dbmV/20)

网友:
示波器的fft功能比较弱,算失真可能差异较大,用专用失真仪较好。不过算失真可以试试如下方法。

1、基波和各次谐波做累加。求出总和。
2、二次谐波失真,就是二次谐波分量/总和。

但我估计够呛,我试过,不好操作,和失真仪差异较大。我都是用失真仪,或者专用频谱分析仪(音频的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
请问各位老师,需要接喇叭还是接电阻?
"

格子数错了,的确是60dB,纵坐标单位已经闹明白,是dBmV

下面假设一组数据进行计算您看对不对

假设有一个谐波,占1格(3.16mVpp,太小和噪音混在一起分辨不出来),假设功放此时输出10Vpp(也就是70dBmV,占7格,4欧喇叭大约3W功率),THD约为0.03%

网友:
简单办法用耳朵听,进一步办法在负载上并上示波器,再进一步加并失真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1mv0db 计算大概不会错 。1VPP既是0.353V  ,20*log(0.353/0.001)=50.95db.

有一点错了,20log(0.353/0.001)=50.9,读数是60,输入是1Vpp,倒退应该是1mVpp0dB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一点错了,20log(0.353/0.001)=50.9,读数是60,输入是1Vpp,倒退应该是1mVpp0dB

不一定,所以让你贴波形图核实一下。看我前面帖子,让你2图都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子数错了,的确是60dB,纵坐标单位已经闹明白,是dBmV

下面假设一组数据进行计算您看对不对

这个方法。分子用2次及以上谐波的电压值计算,所有谐波电压的均方根。分母是基波,或者总的均方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所以让你贴波形图核实一下。看我前面帖子,让你2图都贴的。

请看图,刚刚重新保存的,
FFT显示6格半,波形测量显示1.03Vpp,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和昨天的测试条件一致,却是两个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1mv0db 计算大概不会错 。1VPP既是0.353V  ,20*log(0.353/0.001)=50.95db.

老师傅好,麻烦看下他15楼的贴图,我有2个疑问:

1、我觉着看这个波形幅度的时候,是不是需要把底噪的那部分减掉。这个地方是dB直接相减,还是转换成电压再减掉。

2、他这个fft的分析,难道是用的p-p的值吗? 有效值的话,貌似不对。但我记得频谱仪都是有效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