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没有装好的三管机

楼主(2025-04-13):
43年来安装过分立元件视机简易卫星接收机, 维修黑白彩色电视录像机无数, 唯有这台三管机没安装完, 时间去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外热电烙铁,80年前后买过3把,质量很好,现在还有用。不象有些内热的,用一会就不发热了。

内热式烙铁,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个现象,烙铁芯引出线短,安装时蹦紧的,很容易发生没多久就不加热,又得换芯。后来注意到这点,换烙铁芯时引线稍放长,松一些,这样就耐用多了。我分析认为是热胀冷缩造成引线蹦断。

网友B:
图中的外热电烙铁,80年前后买过3把,质量很好,现在还有用。不象有些内热的,用一会就不发热了。

网友:
对于楼主的水平来说,组装三管机也就分分钟的事儿,估计是元件没找全吧

网友:
这个时期,其它的视听设备开始盛行,收音机开始萎缩,大家的兴趣转移了;这就成了超级烂尾工程

网友:
时间被平时其他必做的事占用了,装个三管机只是个情怀,不是必须的,时间越久也就越懈怠了。

网友:
过了这么多年还保存着,估计当时没时间忙,对于楼主来说分分钟钟的事,也不想装放一放主要是太简单了这一放43年啊!厉害还保存作!

网友:
铆钉版
捣鼓起来,分享
本人也正在捣鼓无源----单管----两管----三管收音机

网友:
看到单联,心中就涌现许多美好的记忆

网友:
咸鱼上看到有同一个地方出的4管机板子,一二管的暂时还没看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外热电烙铁,80年前后买过3把,质量很好,现在还有用。不象有些内热的,用一会就不发热了。

我也有3把,2个30瓦的,一个75瓦的,至今还小打小闹,物尽其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3把,2个30瓦的,一个75瓦的,至今还小打小闹,物尽其用吗

外热式的我还有两把,一把150瓦,一把手 枪式的250还是350瓦的记不清了。

网友D:
漂亮的铆钉板,右边那只50uF的电解电容正极是设计焊接在输入变压器的外壳上么?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这大烙铁,有伤疤为正:有一次挑空了,侧面烫到了肚皮,夏天上课一出汗就呲牙咧嘴,被老师发现后联系家长带回家。留下了一辈子的烙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漂亮的铆钉板,右边那只50uF的电解电容正极是设计焊接在输入变压器的外壳上么?刚开始玩的时候就是这大烙 ...

无图无真相 给大家伙瞧瞧你肚皮上的烙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热式烙铁,不知你是否注意到这个现象,烙铁芯引出线短,安装时蹦紧的,很容易发生没多久就不加热,又得 ...

我有个调温的黄花907,用了有十几年了,读书那会花了几十块钱买的,没摔过也没换过芯,现在留着放家里应急用,平时就用的焊台。朋友那里有一台快克203H高频焊台,也是10年以上了,也还是嘎嘎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