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卫星接收机怎玩?谢谢!

楼主(2025-04-13):
请教大师:找到一套卫星接收机,试了半天没收信号。

网友:
寻星、仰角、方位角!

网友:
首先要接锅盖天线,天线方位要在有图像时调到效果最好就行了。开机看提示,照提示操作就行。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有的卫星需要天线直径较大,不同的星信号强度不一样,还分水平和垂直极化,不同波段还需要不同的高频头,有的卫星还是加密信号,需要解密才能看,不是接上就能用的。

网友:
用铝锅做个天线试试

网友B:
接收机规格型号都不亮相,专家咋给你解答

网友:
除了寻星、仰角、方位角外,卫星接收天线的高频头还要调整极化角(H/V)

网友:
好像有个软件可以根据你的坐标,和你要找的卫星,来计算角度,能够事半功倍

网友:
第一个图是Ku波段,需配套小锅天线;
第二个图是C波段,需配套大锅天线。
先了解卫星接收的相关知识,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对,有的卫星需要天线直径较大,不同的星信号强度不一样,还分水平和垂直极化,不同波段还需要不同 ...

在中山南头天线方向对应角度是多少?

网友:
以前小区有几户安装大大小小的锅,现在家家都有wifi捆绑100多套电视节目,就没有锅了。卫星信号大锅要对准卫星,还要有解码的说法,以前卖家会指导。

网友:
1 接收机分为普通接收机和户户通。
2 锅分为大锅和小锅。
3 高频头分为KU波段和C波段;KU波段频率又分为11300,10750。极化又分为垂直,水平,左旋,右旋。
4 接收卫星有免费和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规格型号都不亮相,专家咋给你解答

条形码处:FTA-8000B(1447)幸运星

楼主:
引用 楼主:
条形码处:FTA-8000B(1447)幸运星

好像接收机存贮7-8颗卫星信号,小白一个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以前电子报连篇累牍介绍简卫接收机。713啥的,不知道那个卫星还有不。现在都能看啥卫星?岛国棒子弯弯还能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