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福禄克112万用表的柱子是哪种塑料?这个裂纹怎么补?

楼主(2025-04-13):
如题如图,112的柱子有裂纹,但还没有断开掉下来,请教大神用哪种胶水可以渗透进去?

网友A:
这也太用尽拧螺丝了,可以用ab胶,堆粘效果好,我以前用过效果好,就是不好看,做音箱经常用,需要把电路板拆了,不想用ab胶,用502也可以但效果不好

网友B:
    外面加个套,拉杆天线或电容壳子,先涂AB胶再套上.紧的话胶水101也可以.

网友:
油性原胶很好用

网友:
AB胶堆起来就行了,注意别太多影响盒盖。

网友:
首先拉毛处理,AB胶,热熔胶都可以。

网友:
ABS、PC塑料溶解胶,类似氯仿可溶接塑料

网友:
乐泰495胶水。

网友:
小苏打+502,这些柱子都是此法修复的。

网友:
丙酮或氯仿都可以。

网友:
淘宝上卖的“焊接剂”是一种胶非常好用,什么材质以及不同材质都可以粘。它比502强度高许多,是快干型不是速干型。比哥俩好亲和力强也不用顾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加个套,拉杆天线或电容壳子,先涂AB胶再套上.紧的话胶水101也可以.

我常用这个方法,最牢固。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目前塑料柱子的状态是有裂纹但是没有断开,所以我在找有没有渗透性强的胶水,能够顺着裂纹渗进去,避免裂纹的进一步扩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目前塑料柱子的状态是有裂纹但是没有断开,所以我在找有没有渗透性强的胶水,能够顺着裂纹 ...

渗透的强度不高,要堆料的才行

网友C:
小鬼头推荐的环氧胶,很好用,强度高,固化后坚硬,比丙烯酸类的AB胶好多了。缺点就是流动性强,固化时间长,>24小时,必须少涂,否则四处流淌。

小鬼头原文:

“合众牌AAA超能胶

这胶水是环氧树酯型的结构性胶水,即是,具有甚高的粘接强度和硬度的,可以充当机壳,能受力。

此胶水为双组份胶(即所谓的AB胶),除了粘接强度高外,其固化后还有一个非常突出之处,就是透明的,不怎么影响被粘物的外观。可粘对象甚多,铁、铝、电木、硬塑料、陶瓷等都可粘(但不可以粘铜材)。因此,我甚喜爱这一胶水,也经常向朋友推介。”

网友:
方便面+502

楼主:
您好!方便面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鬼头推荐的环氧胶,很好用,强度高,固化后坚硬,比丙烯酸类的AB胶好多了。缺点就是流动性强,固化时间长 ...

您好!这种胶水能到我的柱子的裂纹里面吗?

网友:
歪打正着,我用香港“维修佬”牌的洗板水,洗板碰到塑料件塑料件全糊了。我就用它来粘收音机,录音机的断桩脚,效果比什么都好,粘的牢(本身材料的融解粘结是最理想的),疤痕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种胶水能到我的柱子的裂纹里面吗?

在外面靠胶的流挂来堆积/包覆应该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目前塑料柱子的状态是有裂纹但是没有断开,所以我在找有没有渗透性强的胶水,能够顺着裂纹 ...

楼主:
多谢!您用过这种胶水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用过这种胶水吗?

用氯仿就可以了,稍微拨开一点裂缝氯仿会顺着裂缝进入,氯仿像水一样流动很快,过1-2秒再扶正柱子。

网友:
ergo1309或ergo9900。这两款我用了好多年了。不过是丙烯酸酯的。塑料打磨粗糙,完事直接胶水堆起来。实验过很多ab胶品牌,环氧,丙烯,最后还是1309和9900满足需求,我应用有酸性腐蚀和100度左右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用过这种胶水吗?

经常用

网友:
这都裂开一圈了,估计一掰都掉了吧

楼主:
这种87038产地是哪里呢?

楼主:
劳驾私信一下店铺,多谢了!

网友:
产地:日本。
在淘宝搜索“田宫模型胶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用尽拧螺丝了,可以用ab胶,堆粘效果好,我以前用过效果好,就是不好看,做音箱经常用,需要把电路板 ...

我能说这表放着能自己断裂柱子吗

网友:
买 ABS专用胶水,聚苯聚丙塑料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用尽拧螺丝了,可以用ab胶,堆粘效果好,我以前用过效果好,就是不好看,做音箱经常用,需要把电路板 ...

AB胶就免了,强度太差,农机胶比它都强很多。也可以考虑通过热熔法嵌入一两根细钢丝进入然后打胶。如果原来的柱子强度还行可以不理它继续用。112手感比15,17要好太多了,电池用9V的也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氯仿就可以了,稍微拨开一点裂缝氯仿会顺着裂缝进入,氯仿像水一样流动很快,过1-2秒再扶正柱子。

用氯仿太烦人了,二类易制毒化学品,购买手续繁琐,除非认识某单位或工厂实验室弄点来使用。氯仿配原来的塑料碎屑做成浆糊状的胶水,确实很好用,有时候用化工油漆用的稀料也能凑合代用。

网友:
用自来水上水管或下水管胶水,对ABS塑料有溶解作用且价格便宜,将胶水渗进裂纹中压紧24小时,效果很好。

楼主:
您好!请教:这种胶水的强度咋样?耐久吗?

网友:
拼多多上买ABS专用胶水,这种是溶剂型的,我就买了沾仪器外壳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