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德生R308加装二级预中放、调谐指示、精简音频通道

楼主(2025-04-13):
德生R308电路结构不错,特别是FM三联调谐,为机友乐道,但其综合性能却表现平庸,音调电路和调谐机构更是令人恨铁切齿。本人通过给德生R308加装二级预中放、调谐指示(用0402翠绿发光二极管,固定在调谐指针端部)、精简音频通道,较大的提升了其FM接受灵敏度,人机交互性,声音也厚润亲切,获得理想效果!具体见附图,三个红框内的改动电路。

补充内容 (2025-4-17 22:22):
再次借鉴各位坛友的意见,二中放前加了同规格10.7M陶瓷滤波器,一中放e极改成47和102到地,天线输入处加了87-108的BPF,整机灵敏度选择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未打磨前简直天壤之别,本人觉得已是终极打磨了

网友:
很好,支持折腾,这个机器我有过,送给长辈了。

网友A:
两个9018之间是不是应该加个10.7的陶瓷滤波器?

网友B:
加中放后,会不会自激?灵敏度增加了吗?

网友C:
第二级中放可以不加,只要把R8的阻值减小就可以提高这级的放大倍数。

网友D:
R308我有,调谐主轴太松拉垮,我点了502
太紧了,锤子敲几下,主板上的小滑轮轴子震断了,唉!

网友B:
看了一看,是不是可以用TA7302代替,会更加好?

网友B:
看线路板,三极管是2SC9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9018之间是不是应该加个10.7的陶瓷滤波器?

是个好办法,加上10.7陶瓷滤波器可能选择性会更好,灵敏度可能也会再高一点,不过就是我这样子处理,灵敏度都和手头上的某国产车机(6管电感FM独立高频头+TA7640中放)持平,甚至略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中放后,会不会自激?灵敏度增加了吗?

感觉增益刚刚好,没有发现自激,调谐指示点灯灵敏度很好,反应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级中放可以不加,只要把R8的阻值减小就可以提高这级的放大倍数。

是个好办法,用此办法,采纳三楼的意见,在一二级中放之间加上一个陶瓷滤波器,性能应该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线路板,三极管是2SC930

没舍得用9018,在配件盒子随手抓的,好像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R308我有,调谐主轴太松拉垮,我点了502
太紧了,锤子敲几下,主板上的小滑轮轴子震断了,唉!

调谐机构是个大问题,那个轮子都快折腾废了,仍然是是好时坏!整机电路架构又还不错,喇叭也够大,让人又爱又恨,弃之着实可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舍得用9018,在配件盒子随手抓的,好像也能用。

2SC930是当年三洋收录机常用三极管,但是性能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看,是不是可以用TA7302代替,会更加好?

没有接触过TA7302,不太了解这个IC。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谐机构是个大问题,那个轮子都快折腾废了,仍然是是好时坏!整机电路架构又还不错,喇叭也够大,让人又 ...

调谐时会嘎嘎响,拉线回弹严重,我试过不能使用缝纫机油,使用白色的润滑油好得多。

网友E:
对信号偏弱的收听地,加级中放增加点增益是个办法,只要控制好噪声和过载;再插入一个10.7M滤波器,业余情况下很难获得二只相同中心频率的元件;需不需要改造要看各人的接收条件来决定,像我居住的地方远离本市发射塔,却能收到些许外省的台,信号大都偏弱,先使用外接天线,再决定改造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信号偏弱的收听地,加级中放增加点增益是个办法,只要控制好噪声和过载;再插入一个10.7M滤波器,业余情 ...

R308有3.5mm外接天线接口,我使用耳机线当天线用,个别电台信号效果比拉杆天线好一些。

楼主:
这是再次折腾后的电路图,红圈是改动部分,可以调整1、2中放e极的电阻和电容调整增益,以调谐指示二极管灵敏发光又不长亮为参考,此时整体增益最高灵敏度最好,而系统也不至于自激可稳定工作。电池也改为一个18650供电,很方便使用。调谐轴打磨,把调谐轴用小铜丝平绕,然后用农机胶涂抹均匀,这样子增大轴直径,可以有效增加调谐线拉力把控力!

补充内容 (2025-4-18 10:32):
图中二中放后面的10.7M陶瓷滤波器画错了,其输入脚应该接到9018的c 极,而不是e 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