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晶体管放大倍数测量配对电路

楼主(2025-04-13):
大功率晶体管工作于大电流状态,制作发烧音响时,其放大倍数测量与配对不能用普通万用表,应当通过半导体管特性图示仪。业余条件下没有专业仪器,可以借助万用表通过模拟实际工作状态电路来测量。

网友:
好文,做等更详细的进一步资料。

网友:
好文,平时用得着,,上个月修理一台安桥功放,里面有三对大功率管子击穿了,c5359,a1897,在某宝上看到有配对的拆件卖-------配对的价格比单个要贵一些,收到了之后六个三极管混装在一起放在塑料袋的-------说明根本没有配过对!?没法,只能自己简单搭了一个测量放大倍数的电路,放大倍数最大的和最大的搭配,最小的与最小的搭配,放大倍数中间的与中间搭配,最后装上去了,未接喇叭状态下,通电开机测量喇叭接线柱两端电压几个毫伏左右,勉强可用。

网友:
如果你真正用万用表搭过这样的电路测一下就知道,
假如被测管功耗超过2W,读数那个飘呀,你很难决定用那个时刻的读数。即使你加上散热器,也要1两分钟后读数才稳定,导致测量效率很低。

网友:
最近在做一个前胆后石功放,使用的后级功率管是C2M1000170D,做的是推挽电路,不知道有没有好的办法测试。

我只能测试一下输入对输出的电容值,尽量找一样的安排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