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8050和8550放大倍数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楼主(2025-04-13):
今天收到网购8050和8550制作OTL,经测量,三个商家的管子,8550放大倍数基本在350上下,8050在250上下,无法配对。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大家是怎么买到放大倍数接近的?谢谢回复!

网友:
大多数普通OTL的末级实际上是射极跟随器,管子放大倍数只要足够大即可,无需配对

网友A:
我用294测试,OTL有负反馈,反正我是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94测试,OTL有负反馈,反正我是听不出来。

这表格做的挺棒的,一目了然。

网友:
网购的8050/8550等等不一。
号称大电流的SS8050/SS8550作OTL互补功放时电流约100ma,性能发生不可逆劣化,表现为中点电压变化、音质明显失真、rbe增大等,可以判断为过电流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94测试,OTL有负反馈,反正我是听不出来。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无论是国产的还是洋的同样是硅材料互补管子,PNP管子跟NPN管子贝塔值总是一个大一个小,一般情况下是NPN型的贝塔值大,而PNP型的贝塔值相对小,因经得不多见得不广,目前还没见过两个互补管贝塔值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