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了一台936B-2013焊台的电路图

楼主(2025-04-13):
供大家检修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上图 少画了一处接地线,要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 少画了一处接地线,要补上。

两个旋钮都干啥的?

楼主:
VR1是烙铁温度预调,在机箱上是一个孔,VR2是温度调节,有它的旋钮。

网友B:
引用 楼主:
VR1是烙铁温度预调,在机箱上是一个孔,VR2是温度调节,有它的旋钮。

预调不也是温度吗?他俩不冲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调不也是温度吗?他俩不冲突吗

当然冲突,调整时要把VR2的旋钮对准一个温度,比如350度,用烙铁测温仪测试烙铁头的温度,调整VR1使烙铁头正好达到350度。电路图中VR2电位器附近的多个电阻就是用于纠正温度刻度与电位器间的基本一致的。

网友C:
错误太明显,变压器交流直接输出

网友:
楼上的!!!你仔细看看,变压器的下引线还接有一个半波整流的二极管M7,该二极管将变压器次级输出的24V交流电变成单向直流电,此单向直流电再经电解电容滤波给运放等供电!!楼上的看图不仔细,没看到半波整流二极管M7!!!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太明显,变压器交流直接输出

T12是直流供电,场管完成电流调整。936用交流供电,双向可控硅完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调不也是温度吗?他俩不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