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篇有趣的贴子 关于tda7293

楼主(2025-04-13):
对于7293这个芯片网上几乎没有匾,褒奖无数,高驱动电压,高功率输出,以及良好的电气性能被很多发烧友所喜爱
但是7293这个芯片让他发出好声的第一步竟然不是优化电路,而是防止找到假的!
7293由于优越的电气性能高集成度,国内很难有小作坊可以做出来,但不良商贩会盯上他的孪生兄弟7294虽然都是ST比较好的芯片,但是价格和声音的好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并且买到了一个差的芯片,自己内心也膈应,电气性能7293也远优于7294
所以我将会在这则帖子里从外观再到电气性能把这两根管子简单的讲明白
首先外观:详情看st官方的logo,字体相对较粗,比较饱满,看起来很棒。
很多不良商贩无法购买价格高昂的高精度激光打标机,所以字体可能偏细,不够饱满(没有买到假的暂时没有图片)
其余的字体粗细和编号的字母排序顺序没有参考性(ST对于这些没有强制的标准,每个批次每个生产地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之前错怪过一个商家)

当如果遇到了一个非常愿意下血本的商家接下来就只能从电气性能上判断了
这是两个管子的脚位图,7294在故障输出,引导缓冲加载部分是空的,这很不好
而7293,他的每一个角位都有其对应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每一个角位一定和第8脚是有一定联系的至少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
所以我们可以把万用表设置为二级管档,红表笔连接在芯片的螺丝固定孔位,黑表笔测量5号11号12号脚位他们理应都有一定的值,以下是我测试的一些参考值(测试用的表为福禄克101+)
5脚:0.617 /n 11脚0.597 /n 12脚 0.656

如果这几个脚位的值为无穷大,从电器性能上判断他应该为7294

接下来恭喜你已经闯过了第一关,你购买了一个保真的7293芯片,那么怎么确定7293拥有完整的电气性能

首先功率放大部分:
当红色表笔连接11号脚位,测量13、14、15值应该为无穷大

接下来将红色表笔连接13号脚位,分别测量14、15
他的值应当是无穷大

然后对于详细的电气性能方面的评估:
红表笔连接15号脚位
黑表笔分别测量13、14
对应的值应该为13脚0.5xxx /n14脚1.0xx

至此恭喜你拥有了一只拥有完好电气性能,且保真的7293芯片,接下来将会说,我对7293官方原理图的一部分理解
对于整张原理图看上去比较棒
下拉电阻r1,这个下拉电阻在很多经典功放中多数为10K到47k,官方给了个比较适中的值
输入部分:r1 r2 c1 c2进行偏置和耦合,建议直接套用原本的电路

但是其实就我觉得他的输入阻抗有点偏低,可以尝试进行一点点的调整:给正信号输入端添加rc网络进行滤波,(7293在这个地方被有人说如果用手触摸,可能会自激烧毁)在负输入端为其添加10K的下拉电阻防止悬空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玄学问题

对于电源部分的四颗电容c7,c9,c6,c8
两个大电解电容的值官方比较保守,选择了1000uf,但我觉得可以稍微增大一点,比如4700
然后保留两片瓷片电容进行高频噪音处理

接下来就是静音控制部分,官方推荐是给5v并且有一个静音延迟开启的电路:通电后电路会优先给c3 c4充电,对于两颗电阻r5,r4就是顺序上的作用,静音控制的电阻小,可以快速放电,待机控制慢于静音控制,所以在开机时,芯片解除静音解除待机,进入放大状态,在关机时,芯片静音再进入待机状态(真的要佩服工程师的脑洞)

然后接下来就是官方一个非常坑的事情,输出没有zobel网络!导致我炸了一个管
所以一定要加,对于2793我计算的适合680欧姆100nf的电容,电容推荐聚乙烯薄膜电容,但是,聚乙烯薄膜电容有个硬伤:容易被击穿,耐压值选择额定的两倍以上(稳定)

还有自举部分(c5)
官方选择了22uf一个十分中庸的值,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提高到47uf,再并联一个100nf的瓷片电容

好了其实就这么多 ,要是我玩这个管子的时候有这个贴子就好了

网友:
测第11脚对散热片的阻值就可以判断,有阻值是7293,阻值无穷大是7294。因为7294第11脚是空脚。

网友:
看到很多反馈,说7293 怕摸,摸完砰的一下就烟花了。那为啥不设计ESD保护电路。

网友:
2000年时做了家用低音炮音箱用的是TDA7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