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电路图中的6MA怎么测量?

楼主(2025-04-13):
隔壁论坛的一款胆机的图纸,
麻烦有经验的前辈,烧友指点:推动极的阴极的6MA要如何测量?因为电路已焊上了,所以,毫安表已无法串入电路中了,能不能算出那个可调电阻R5要调到多少阻值才能使Q2(551)的电流为6MA?谢谢大侠们指点,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25-4-18 08:16):
在各位烧友的帮助下,机子初步调试完成。感谢论坛,感谢大师级的前辈们。机器是左右声道各一台,现在有个问题是:两台机器一样焊一样接,有一台无交流声,另一台确有很大的交流声,不知为何?

网友A:
分别测量R12、R19、R20上的电流加起来就是Q2集电极的电流。

网友:
R3电位器中点焊开,串个直流电流表既可。

网友:
要想测得准又不动烙铁,还是按4楼测R12、R19、R20二端的电压再换算,最后都加起来。

网友:
都想的这么复杂吗。

其实不用串联附加电阻。
调整恒流源的R5,假设此时恒流源是6毫安, 两边的6N8P(V1A和V1B)各分得3毫安。
那么电路设计者已经把重要参数标出来了,只要测量6N8P屏极是103V(实际100V也差不多),那么恒流源就正好将近6毫安

6N8P是三极管,阴极电流=阳极电流。

网友B:
测100欧电阻两端是0.6V,电流就是6MA。

网友B:
可以串个电阻进回路,例如100欧,就能通过测该电阻的电压来确定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串个电阻进回路,例如100欧,就能通过测该电阻的电压来确定电流大小。

怎么串?我水平太菜了,不知道如何串?也听说过做过的朋友说串电阻,谢谢老大进一步指点。能否画个图明示一下?如下图:在-18V进入的地方加个100欧电阻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测量R12、R19、R20上的电流加起来就是Q2集电极的电流。

谢谢大佬前辈!也就是说我测这三个电阻的电压,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它们的直流电流,再相加就行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100欧电阻两端是0.6V,电流就是6MA。

谢谢前辈!我去看看怎么把100R电阻加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前辈!也就是说我测这三个电阻的电压,然后用欧姆定律算出它们的直流电流,再相加就行了是吗?

对的,欧姆定律。

网友:
还是海版高,高家庄的高。

网友:
要说最准的是,输入0·7一1V正弦信号电压,调电位器,双踪示波器测看上下管屏极输出电压幅度一致。没有示波器数显表交流挡测也可以。

网友C:
如果流经R1的电流是3ma,R1两端的电压已经是300V,图中所标的电压还对吗?我不会解,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流经R1的电流是3ma,R1两端的电压已经是300V,图中所标的电压还对吗?我不会解,请教各位,谢谢

R20流过1mA,所以R1只有2mA,压降200V。

(600V-103V)/510K≈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