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 VHF频段,为了增强室内天线获得感应电势的能力,从原理上来说也可以使用圆环天线。但是,由于VHF频段波长比较长,所制成的圆环天线尺寸太大。如5频道λ0= 3.4米,圆环直径D= 0.32λ0=1米,可见,这么大的圆环,使用很不方便。所以实用中电视机上的圆环天线只适宜于 UHF频段。
圆环天线的输入阻抗
室外定向电视接收天线中的折合振子可以看成是半波振子的一种改进(折合振子的边界总长2l=λ0),而圆环天线可以看成是折合振子的变形,即看成是把折合振子中间部分向外扩展,最终形成一个圆,如图2所示。图中箭头是天线上感应电流在某一瞬时的流动方向。
由折合振子扩展形成的圆环天线,其上下两个半圆周上的电流分布是相互对称的,其电流瞬时方向如图2C所示。假设从圆环天线的C点把圆环天线切断并展成一直线。此时,天线上的电流幅度分布形状,如图2d中阴影线条所示。这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圆环上各点电流幅度大小的相互关系。
由天线理论的分析知道,半波天线的输入电阻与其辐射电阻对应相等。圆环天线的输入端对应于b天线输入端。所以,圆环天线的输入电阻RA=108Ω。
圆环天线馈线的选择
目前,规格化的电视馈线有两类:一类是特性阻抗为300Ω的对称式扁平馈线;另一类是特性阻抗为75Ω的不对称同轴电缆。因为圆环天线是一种对称输入式天线,UHF频段的频率又比VHF频段的频率高很多,所以,UHF频段的圆环天线不能用普通的双孔磁心阻抗变换器进行对称——不对称的变换。因此,不能简单地选用75Ω的同轴电缆作馈线。对圆环天线而言,应选用对称式的,特性阻抗为100Ω的扁平馈线。若没有这种馈线,应选用普通对称式的扁平馈线,但需选用特性阻抗低于300Ω的。馈线的特性阻抗越接近100Ω,天线与馈线之间的匹配越好,电视信号能量的反射损耗也就越小。若选用特性阻抗为300Ω的馈线,由于圆环天线与馈线之间的匹配不良,将使电视信号能量的反射损耗达25%。可见,圆环天线必须选用低特性阻抗的扁平馈线。
圆环天线的制作与使用
由附表可见(略),在UHF频段,相邻的电视频{道之间,中心波长变化不大,因此,一副圆环天线可以复盖许多电视频道。所以可把圆环天线看成是一种宽频带的电视接收天线。
制作圆环天线,可以选用直径为3~5毫米的铝合金管或铜管,也可用铁丝或铅丝。截取所需长度,弯成圆环即可。长度取决于所希望接收的电视频道中心波长。如制作用于接收第13频道的圆环天线,由表1可知,其中心波长λ013=63.29厘米,实用中,圆环天线所需材料的长度I≈1.05λ013+ 2~3厘米,即I≈66+ 2~3厘米。其中,2~3厘米是圆环天线插入天线座的长度。由于圆环天线是宽频带天线,如果考虑需要覆盖几个频道(如13-48频道),那么,圆环天线周长l'≈1.05λ0式中的λ0应是13~48频道的几何中心波长,即λ0=(λ013·λ048)开平方=48.9。因此,圆环天线的周长1'≈1.05λ0=1.05×48.9=51.4(厘米)。而弯制圆环天线所需材料应取 1=51.4+ 2~3(厘米)。上述圆环天线接馈线的接口宽度W,均可以取为2厘米左右。
圆环天线用作室外天线时,需使圆环所在平面垂直电波传来方向并注意圆环接馈线的接口方向。当接口方向垂直向下时,如图6,该天线等效为两个水平半波天线,此时适用于接收水平极化波。如果圆环天线接馈线的接口水平放置,如图7。圆环平面垂直干电波传来方向、则圆环天线等效为两个垂直半波天线。此时适用于接收垂直极化波。
当圆环天线用作室内天线时,电波极化方向与水平面成某一角度倾斜存在。因此,为了获得最强的信号。圆环天线的平面不一定垂直于地面,圆环的接口也不一定平行或垂直于地面,而应使圆环天线的位置可以自由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