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不凡SS-6020KD可调电源无法带负载故障

楼主(2025-04-14):
有朋友拿来一台深圳不凡电子产的SS-6020KD可调直流电源,故障现象是不接负载时显示和测量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只要接入很小的负载就立刻保护,无输出了。后来检查发现是输出电流调节的MOS管G极串联的10欧姆限流电阻引脚氧化开路,更换后用直流电子负载测试已正常。

损坏的贴片电阻位置

损坏的贴片电阻位置

损坏的G极限流电阻

损坏的G极限流电阻

网友:
0-60V宽幅可调开关电源,还是0-20A输出,真不知道怎么设计的,这么大幅度,叹为观止 。

网友:
中兴电源ZXD2400 V4.3改装有俩版本,一个是0~120V  0~25A,一个是0~60V  0~ 50A,体积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