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你那里白天有中波远程信号吗?

楼主(2025-04-14):
我以前认为没有!我曾用德生3000、索尼TR-911、山花C153、牡丹7410、葵花四用机DC 2A、KARON KK-988、车机等不同型号的收音机,在白天只能收到本地强台:中央台603KHZ和湖南台1233KHz,即便加外接天线也收不到外地信号,且加外天线后噪声大很多。从此便认为白天中波信号是传送不了很远的!但是当我重新修好牡丹7410后就改变我的认知:首先将所有中周、本振从电路板上取下,小心取出线圈,连线圈骨架一起放入用电烙铁加热的蜡烛里,就会看到蜡烛里面冒出很多气泡来,持续数分钟后气泡减小,最后无气泡出来,从蜡液中取出线圈装回原中周外壳里,再焊回到电路板上。第二将双联可变电容取下,小心撬开外罩,将其放入有洗洁精的水中浸泡并不时来回转动可变轴,然后反复冲洗数遍,凉干后装回。试机:灵敏度、选择性巨增!!!噪声降低了很多!晚上高、中、低端电台密密麻麻!白天任何时间,不管天晴还是下雨,加上室外天线后也能收到远程电台信号(注:在中波磁棒上绕了4圈导线,一端接地,一端接外天线)!不接天线则只能收本地台。说明中波信号白天也能传播到很远的地方,只是信号没有晚上强而已。我的天线:一根几米的导线甩在窗外,天线太长则噪声会增加!

网友:
你的做法只是提高机器的性能,和电波的传播好像扯不到一块。
最好你说说你的接收点在哪里?接收的是哪个台(频率是多少)?以便大家判断。

网友:
我的黄河741收音机维修后白天高频端电台也是密密麻麻。郑州,使用5米长电源线太阳能板供电,太阳能板放在阳台。灵敏度比集成电路收音机高得多,噪音又比集成电路收音机低得多。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网友:
我在北京,用自制的直流5灯机白天收到过青岛台 和安徽台的节目,晚上却没有收到过。晚上收到的台很多,外地台有:河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湖北,山西、河南,江苏等,’还收到过徐州音乐台。

网友:
平原,高楼层,经济发达区域,电磁干扰少的环境,才有可能在白天接收外地电台。我在宁波,高性能机在白天,去年还能收到150千米外的上海第一财经台,今年就不行了。
从地形图上看,京津沪及周边地区,应是大陆接收电台信号的较好地区。

网友:
多年前(90年代末),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白天就能收到上海台AM648,792,990还有苏州台AM1080,河南台AM603,距离都在300公里和400公里以上距离,河南的估计500到600多公里,现在白天收不到这些电台了,可能是电台功率降低(估计广播服务无需覆盖省外)加上城市建设高楼大厦 电波无法传播这么远了。

网友:
现在,唉,晚上都收不到啥子信号,噪音干扰一堆......,调频亦如此。

网友:
可能是镜像和短波,现在中波台功率都很小,白天传播距离很近了

网友:
白天中波信号很少也夜间信号暴多。白天两三个电台,但夜间有四五十个,还包括一个越南语和一个讲英文的电台。我江西宜春袁州区,这个附近就有大山。。

网友:
淄博这里白天可以收到辽宁台,直线距离大概六七百公里。南方的台白天收到过舟山台,但也是前几年的事。同样的距离,感觉南方的电台不如北方的台收得多,是否与南方山区多有关?按说电离层反射传播,山区应该无碍的。抛开机器灵敏度和地域条件这些个因素,外地台收得的多少,主要还是取决于电台的发射功率大小吧。前几年我这里接收天津相声广播(567KHZ),音量很大,音质也很好;现在虽然依然可以收到,但音量音质大不如前,我觉得大概率是发射功率变小了。

网友:
相对于以前的中波,现在发射功率小多了,再加上电磁污染,白天中波很少。室外开阔地接收效果有点改善。

网友:
据网上说;“电离层最高可反射40MHz的频率,最低可反射1.5MHz的频率。根据这一特性,短波工作频段被确定为1.6-30MHz“。
那么1.5MHz一下的频率能不能反射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只是较弱而以,反射不会嘎然而止。晚上能收到更多更远的信号,也说明电离层对中波有一定反射作用,而且频率越低反射越弱。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高频端信号更多。

网友:
我在云南北部,一个信号很差的地方。用灵敏度高的老收音机,白天能收到几处弱台,不一定能听清内容。

网友A:
在唐山乐亭县渤海湾北侧晚上能收到湖北广播电台和浙江之声

网友:
我这里中波信号不行,用好一点的收音机,白天勉强收两个,年前还能收三个,年后转播湖北台的711khZ停播了。
还能收一个河南的台,一个不知哪里转播的639khz的中国之声,信号都不好,勉强能听清播出的内容。
晚上台也不多。
湖北人竟然听不到湖北的中波广播,可悲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唐山乐亭县渤海湾北侧晚上能收到湖北广播电台和浙江之声

唐山台估计发射功率不小,在淄博白天很容易收到唐山台。直线距离至少三百公里开外吧。

网友:
据说现在的数调机接收电台数量不如以前的老鸡,较便宜的数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