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乐IC片子做了个中波信号发生器,无表笔,发射式

楼主(2025-04-14):
      工作台东西越来越多,做个收音机,笨重的信号发生器还来捣乱,两条表笔动不动和万用表的两条表笔纠缠在一起,越忙越抖搂不开,烦得很。早有想法做一个发射式中波信号源,大概能调整覆盖,知道新机灵敏度大概如何,就可以了。

      想法是,简洁至上,朴实为美,实用第一。

1、用音乐IC(献给爱丽丝,风雪铁达尼,斯卡波罗集市啥的)当音频信号源,省的做音频震荡部分,并且单纯的1000赫兹叫声直冲耳膜,不舒服。由于音乐IC自带一个9014,做集电极调制够用了。找一个套件里的输入变压器,串接在震荡部分电源上,完成集电极调制,一举两得。

2、不用专门的震荡线圈,用我钟爱的小磁棒按照收音机参数缠两个线圈,一个LC震荡,一个反馈。这样用磁棒做震荡线圈兼有发射天线作用,也是一举两得。

3、由于心里没底,找了一个电子管管座充当接线端子,两个电阻,三个电容,一块音乐片,没怎么干活已经竣工了,简单的很。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按照最大30毫安算计,调整基极电阻大约40多K就OK了。

4、调整。也没啥调整,调整俩线圈距离,调整反馈量,声音不失真,谐波不大就齐活。高端覆盖调可变屁股上的俩小电容,我是把它都调到最小。低端抽拉磁棒。
      效果还行,三四米吧,根据距离估算灵敏度很容易,我的9014单管机0.8米听见,我的7642机器1.6米听见,KK9两米多,我的0936机器3米还能听见,灵敏度一目了然。

5、下一步正式制作时候把音频单独用探针输出、高频加上增益调节,455,465加上,就更OK了。

    本机的好处是简单至极,还能发射,不占地方,没有乱七八糟的表笔鳄鱼夹和万用表笔纠缠。
初步确定收音机收音正常,覆盖正常,灵敏度正常,再请出笨重的信号源频率计扫频仪不迟。当然不用这些也够用。

说了不少,上图吧

补充内容 (2025-4-15 20:14):
参数补充在后面

电路简单,制作不难

电路简单,制作不难

这个……临时搭的电路有点对不起观众哈

这个……临时搭的电路有点对不起观众哈

网友:
这个很有用。
为便于维修,我也搞了一个,还在振荡电路中加入了465晶振,调中州时很方便,调整时靠近收音机就行,不用连接。谐振频率还可用于统调。
将天线与墙内废旧电线相连,还能发现电线走向。

网友:
大道至简!

网友:
这个不错,挺实用

网友A:
我现在还存着一些当年在玩具里拆的音乐电路板,但是有些断线有些有很多引线,不知道怎么接了,还容易查到正确接线方法或者辨别哪一个引脚是接哪里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还存着一些当年在玩具里拆的音乐电路板,但是有些断线有些有很多引线,不知道怎么接了,还容易查到正 ...

太容易了电源正和喇叭1在左一,左一左二是按钮,左三十喇叭2,最右边是电源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容易了电源正和喇叭1在左一,左一左二是按钮,左三十喇叭2,最右边是电源负

基本所有音乐电路板都是这样的吗?我的音乐电路板多是带黑胶圆块的,左右排列时,接线点在下方还是在上方时的排列?很多音乐电路板都带有一个三极管,可以通过三极管辨别接线吗?

网友:
真了不起!技术水平高,动手能力更强!

网友:
找个盒子装上吧,盒子引出一根硬线一根长一点的鳄鱼夹线,从变压器次级引出。这样就可以拿来做信号注入器。放远处就是高频信号发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所有音乐电路板都是这样的吗?我的音乐电路板多是带黑胶圆块的,左右排列时,接线点在下方还是在上方 ...

三极管e是接地,电池负极,c接喇叭,喇叭另一端接电池正,应该,不知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所有音乐电路板都是这样的吗?我的音乐电路板多是带黑胶圆块的,左右排列时,接线点在下方还是在上方 ...

黑胶圆块??我们把那个叫牛屎芯片

网友:
很喜欢楼主这种小制作,L1、L2大致圈数、变压器初次级,这些能补充上就更好了。

网友:
电路结构简洁,设计巧妙。音频信号直接调制振荡器,产生寄生调频是必然的,不过频偏应该不大,应该不影响使用。这种简单的电路没有谐波抑制器件,发射的信号谐波有没有影响?中波频率覆盖是比较宽的,如果信号发生器谐波成分比较多,那就可能出现一种现象: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调整到525k,收音机在发射信号整倍数的1050k、1575k两个频率也可能接收到,超外差收音机还可能在645k(1575k-465k)镜像接收到三次谐波,出现这种现象就不好玩了。

网友:
这个不错,简单又实用.

网友C:
設想和製作都不錯,贊一個!遺憾的是不能調整調製深度,這在對接收設備做進一步的靈敏度實驗時是很有用的。

网友:
所有楼上的都是大咖,楼主可以慢慢增加功能。

网友:
请问频点范围宽?做过类似的高频频点太宽。影响使用。

楼主:
继续改,节省俩元件。
由于需要设计单面板,再精简一下,能加上增益调整,加上音频输出,能去掉的就去掉,争取一个可变,一个电位器,2个电容,2个电阻,完成功能,效果达到预期。
图上未标明参数如下:
L1L2绕在同一根小磁棒上,上边为L1,下变为L2,用一根直径6毫米长度30毫米锰锌小磁棒,就开关电源里那种,老木老师有详细介绍。
其中L1用0.07*7丝包线乱绕105匝,L2用0.07*7丝包线乱绕105匝,L1L2距离10毫米

补充内容 (2025-4-15 21:40):
图有误,改正在后面

图片不怎么好传貌似

图片不怎么好传貌似

网友D:
磁棒用大一点是不是发射更远,比如用10*200的磁棒

网友E:
楼主的0936是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0936是什么机?

自己装的,论坛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磁棒用大一点是不是发射更远,比如用10*200的磁棒

那还不如加个外接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設想和製作都不錯,贊一個!遺憾的是不能調整調製深度,這在對接收設備做進一步的靈敏度實驗時是很有用的。 ...

已经按照您说的改进,下步再给455465搞一个单独的波段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改,节省俩元件。
由于需要设计单面板,再精简一下,能加上增益调整,加上音频输出,能去掉的就去掉, ...

最新图在这里

继续改,节省俩元件。
由于需要设计单面板,再精简一下,能加上增益调整,加上音频输出,能去掉的就去掉,争取一个可变,一个电位器,2个电容,2个电阻,完成功能,效果达到预期。
图上未标明参数如下:
L1L2绕在同一根小磁棒上,上边为L1,下变为L2,用一根直径6毫米长度30毫米锰锌小磁棒,就开关电源里那种,老木老师有详细介绍。
其中L1用0.07*7丝包线乱绕105匝,L2用0.07*7丝包线乱绕105匝,L1L2距离10毫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黑胶圆块??我们把那个叫牛屎芯片

对,是那样的,大约是零几年时期的玩具里面的音乐芯片

网友F:
立创商城有一个音乐芯片UM66T19LK,是TO-92封装的,象一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立创商城有一个音乐芯片UM66T19LK,是TO-92封装的,象一个三极管。

还真有,但是我问卖家什么曲子,他说不清楚。曲子倒无所谓,我怕买回来是倒车请注意,或者警笛,或者八音枪,叮咚之类的,调收音机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是那样的,大约是零几年时期的玩具里面的音乐芯片

是那种玩具狗吗?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真有,但是我问卖家什么曲子,他说不清楚。曲子倒无所谓,我怕买回来是倒车请注意,或者警笛,或者八音 ...

规格看最后的两位数字。19应该是“致爱莉丝”。

网友:
楼主真行,有水平。随手几个元件就能玩出信号源

网友G:
弱弱问一句,能不能拿示波器看一下波形,音乐片输出一般是方波(pwm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规格看最后的两位数字。19应该是“致爱莉丝”。

乙猪老师,您啥都能找到 这个表还有别的吗?多来几个我选选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弱弱问一句,能不能拿示波器看一下波形,音乐片输出一般是方波(pwm波)。

需要波形的话,用一个9014加一个变压器就行,比电容的好弄,看老木老师aaa555000的作品

网友:
不错的构思,我先找找音乐IC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乙猪老师,您啥都能找到 这个表还有别的吗?多来几个我选选行吗

偶然找到的。到立创商城搜关键字应该能搜索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那种玩具狗吗?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扔哪了

是玩具枪,玩具车一类的,有的还带多个各种颜色的小灯泡闪烁,是钨丝小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容易了电源正和喇叭1在左一,左一左二是按钮,左三十喇叭2,最右边是电源负

左右是敷铜线路朝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