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杰睿科M-113BT收音机的机芯吗?

楼主(2025-04-14):
有知道杰睿科M-113BT收音机的机芯吗?现代DSP芯片,音量、调谐、实现传统旋转方式。

音量、调谐、实现传统旋转方式,实现的办法,介绍出来。有空可以复刻。谢谢!

网络搜索介绍: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0011499637249791

网友:
有时候我也很佩服厂家做出这么丑的机器,可以仿照德国的最好的电子管收音机的外形啊,按照比例缩小制作就行了,过了这么久应该不算侵权吧,实在不行就按照国产收音机的外形制作也行啊,做出来都比这个好看,再说这度盘做的丑啊

网友:
我有一台类似的,外观比你这个复古好看,还带太阳能充电。
收音芯片型号抹掉了,但我对比发现型号应该是Si4836A,蓝牙芯片,没仔细研究看,功放用的LM4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