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F6686单片机控制最小系统(驱动代码)

楼主(2025-04-14):
     经调试将TEF6686要想驱响最基本C程序如下:
1、[0xc8 0x14 0x00 0x01]启动芯片
2、[0xc8 0x40 0x04 0x01 0x00 0x3d 0x09 0x00 0x00 0x00]设置外晶振频率为4M
3、[0xc8 0x40 0x05 0x01 0x00 0x01]启动芯片
4、[0xc8 0x40 0x01 0x01 0x00 0x00]运行芯片
5、[0xc8 0x30 0x0B 0x01 0x00 0x00]禁用静音
6、[0xc8 0x20 0x01 0x01 0x00 0x01 0x23 0x32]设定收听频率为90.1MHz
     实测可以,代码如下图所示,参考用户手册的第82页。

网友:
不要重复造轮子

楼主:
你可以理解为单片机开源吧。网上的全都是arduouino开源。

网友:
这个是基于51的,比arduouino精简多了,可读性高多了。

网友:
多谢,正打算学习51单片机呢,不知道能直接下载代码吗?

网友A:
看起来比RDA5807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比RDA5807的麻烦

我从5807玩到4732再到这个6686,其实我都是跟着坛友玩的。一下子说4732装对讲机上能全波段,然后又有人说6686性能压4732……最简单5807,只操作5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只有16位长度就好了,4732比他又复杂很多。现在这个6686算最复杂。但音质灵敏度真的让4732给他挽鞋都不配。

楼主:
开机后主程序运行:void TEF6686Init(void)即可出声了。
程序很简单,就三个函数:
1、OpenIIC();  IIC启动
2、IICsendByte(TEF6686_WRITE);  字节发送
3、IIC_Wait_Ack();  等6686返回ACK信号
4、CloseIIC();  IIC结束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下TEF6686完整的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分享下TEF6686完整的编程手册

百度网盘,微信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理解为单片机开源吧。网上的全都是arduouino开源。

还有stm32 c语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网盘,微信扫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