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搭理一台三帆B702双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5-04-15):
先展示修好后的样子,双波段
某鱼上看好一台三帆B702收音机,品相不怎么好而且价格也不低,关注了这个机器一年半,卖家也没降价,也没卖出去,最后六十包邮买到手了,价格虽然贵了点,但是出于情怀嘛,也就算了。
1买之前卖家宣传图片,目测除了拉杆天线外不缺件,前脸有部分缺肉
2收到后检查和卖家描述一样,卖家包装非常好,用发泡纸包装后又用的泡沫,没有被摔坏,感谢
3通电试验后发现可以正常收台,值了,接下来就是大卸八块做卫生清洁。
4喇叭纸盆完好,个人觉得利华这个商标做的很漂亮
5机芯展示下
6磁棒线圈散了,封蜡处理,用高频蜡切成这种小条,直接用电烙铁融化后滴在线圈上就行了,顺便说下这个高频蜡真的很好用是以前的库存货,本人还有点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7电器故障还有音量开关坏了,磁棒天线断了,就在自己报废的海燕B411收音机电路板上找了备件换上了,顺便说一下这个机器的外形和海燕B411非常像,磁棒输入输出变压器开关都一样,细节做的比B411更好,找了根拉杆天线换上,接下来就是缺肉部分修补了,我用的工具很简单,大头针是固定加强工具,还有就是和收音机一样的原来报废机壳做修补原料,再就是电烙铁用来融化塑料,砂纸用来打磨,先在缺失的部分植入大头钉,我一般用打火机烧红直接烫进去,再用烙铁把塑料融化了补在缺口内,凉了后打磨就行了,要有耐心,顺便说下原来的塑料质量真好,可塑性强,修补后几乎看不出来
修好后
谢谢朋友观看

网友:
很有耐心,高频蜡的确不错,我买过。

网友A:
补缺口的方法不错 ,谢谢分享 。

网友B:
莫非这个厂子买断了海燕B321的模具后期加以改进变成两波段?这匣子好听,五寸喇叭,海燕原型机性能不错,机壳注塑厚实,长磁棒。

网友C:
这个收音机头次见,外形和海燕B411相似,应该是当年地方机。不知产地在哪,有知道的给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音机头次见,外形和海燕B411相似,应该是当年地方机。不知产地在哪,有知道的给科普下!

江苏启东无线电三厂,我还有一台更完整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莫非这个厂子买断了海燕B321的模具后期加以改进变成两波段?这匣子好听,五寸喇叭,海燕原型机性能不错,机 ...

我觉得海燕和这个都是向同一个厂购买的壳子,海燕B411的机器内部中壳都预留了拉杆天线的孔,有的收音机背板也有中短波开关的孔但是是用带海燕LOGO的塑料片封堵住了,看样子是海燕收音机有出双波段收音机的打算,但是后来海燕这样外形的的收音机用的都是集成电路了,具体什么情况不得而知,我觉得应该是做壳子的应该是塑料厂,收音机厂向塑料厂订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缺口的方法不错 ,谢谢分享 。

感谢朋友观看谢谢

网友:
补壳子的方法不是当今大火的种植牙方法吗?

网友:
打理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要是把磁棒左右调个方向就更好了。

网友D:
好功夫,好耐心,打理给力!

网友E:
这个样子的机器有点印象,以前给别人修过。声音洪亮,和木壳台式机差不多。
另外,如果手头没有高频蜡,是不是可以用热熔胶代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功夫,好耐心,打理给力!

感谢朋友观看 有机会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样子的机器有点印象,以前给别人修过。声音洪亮,和木壳台式机差不多。
另外,如果手头没有高频蜡,是 ...

绝对不行,普通蜡都不能代替高频蜡,更别说热熔胶了,收音机线圈一定要用高频蜡,我这是懒了,直接固封一下就完事了 ,正常的是应该线圈在高频蜡中煮一下,才是一劳永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