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区曾经帮助过我的朋友看过来!送出第二波空联!

楼主(2025-04-15):
为了不违背技术区是讨论技术的宗旨
先请朋友们给我参谋一下关于电源选择的问题
变通一下
咱不给版主添麻烦

这几天收拾地下室
陆陆续续收拾出来一些小东西
都是德国收音机拆机下来的空联
我留着也没啥用
送给技术区帮助过我的朋友
这里都是有技术、喜欢DIY的朋友
我不想在综合区赠送
那里的朋友有可能拿去交易
最主要还是想送给技术区帮助过我的朋友
所以请版主网开一面

老规矩
家里收音机有几台
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几台机器用的电压和电池型号不同嘛
想准备一个可调电源(以后学着修机器也会用到)
这样就可以把所有机器的用电问题解决掉
但是呢
可调电源分开关电源和线性的
线性电源笨重
但是好像对收音机干扰相对来说小点
开关可调电源没用过
但是用过普通不可调开关电源
好嘛
收音机中波干扰太大了
不知道开关可调电源会不会也一样干扰很大呢?

下面三个空联都是德国收音机拆机的
容量忘了测了
要几个都行
需要的朋友私我
顺丰运费到付。

网友A:
我想要那个小的行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要那个小的行不 ?

老朋友了,没问题的!
我还有一堆绿色的电阻
估计有2-3斤
都是五六十年代的
老朋友要吗?
要的话一起发给你

网友B:
我啥都不要,老东西也是堆积不少,但心领了。谈谈我修机子的直流电源。就是最常见的DC0-30V可调线性电源,修机子用还是可以的,也比较重。但肯定有干扰,干扰不大。一般是修过程用它,调试用干电池或18650锂电池。至于电子管,没办法,就是市电。可调开关电源没用过修收音机,单位有一台去年底买的,做普通单片机调试蛮好。外形和线性可调类似,里面没有笨重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啥都不要,老东西也是堆积不少,但心领了。谈谈我修机子的直流电源。就是最常见的DC0-30V可调电源,修 ...

感谢回复!
几种机型用的电池和电压都不同
感觉准备一个小电源也是必须的
原来朋友送了两个火车上用的6V小电瓶
给机器用的时候
串起来或者并联用很方便
可能因为时间太久吧
坏掉了
就琢磨还是准备一个可调的电源方便一点

网友:
这个很羡慕

楼主:
不用羡慕
想要私我地址
下午顺丰到付发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朋友了,没问题的!
我还有一堆绿色的电阻
估计有2-3斤

方便的话,要 !不过实在是不好意思,请您短消息您的地址电话,我回赠一点儿心意,聊表谢意

网友:
做可调电源,用的那个可调电阻(电位器)一定要用耐压功率够而且是线性电阻,不要用指数型的(那种调音量大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要 !不过实在是不好意思,请您短消息您的地址电话,我回赠一点儿心意,聊表谢意

我回家收拾一下
好像还有国产电子管收音机中周、电位器、空联呢
好坏不知道了啊
我一并发给你
坏的你当破烂卖
好的你就留下自己用

咱们就不要客气了
以后我的话匣子坏了找你修

网友:
我只流口水。

网友:
收音机一般没有多大电流的。就用一个LM317T做,十八伏三十瓦变压器,几千微法滤波电容。装两个指针表头,指示电压和电流。

网友:
带齿轮的,古董级别的

网友:
都是好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要 !不过实在是不好意思,请您短消息您的地址电话,我回赠一点儿心意,聊表谢意

老朋友啊
你要破费了
中午我划拉了一箱子东西
内部大概的东西
两个新车机、几个喇叭、一二十个电位器
空联、非常新的老旋钮、电子管机底坛、各种中短波磁棒天线
各种电阻、电容、等等
顺丰这边称重30斤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羡慕
想要私我地址
下午顺丰到付发出

谢谢老师了。回头送您一些老家的花椒尝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了。回头送您一些老家的花椒尝尝。

不用客气
两个空联都发给你了
祝你玩得愉快!

网友:
都是好东西,我只来看看,家里面还有几个空气联还没用

网友:
收音机还是用线性电源,收听的话其实买个6伏的就够,7.5或者9伏的收音机用6伏也能响,3伏或者4.5伏的一般很省电直接用电池就行了。

网友:
算卦老弟,箱子收到了,好玩意儿不少,喜欢的要命,谢谢你啦!对机会来石家庄的话联系我啊!

网友:
维修收音机我用的是手机维修电源,0-20伏可调最大电流1安带电压电流表头看整机电流很方便.

网友:
感谢老师,双联收到了。其中一个非常的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