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打开时,向外喷汽油味的气

楼主(2025-04-15):
最近几年汽车加油时,每次打开油箱盖都向外嗤的一声喷出浓浓汽油味的气(我确认过不是吸气的声音)。我看网上说碳罐或者碳罐电磁阀坏了,因为车不经常用,所以不大清楚油耗的变化,一年就用了十次不到。反正仪表盘上显示的油耗比以前多了,但以前基本上跑高速,无法判断。
坛友们能否指点一二。在此多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说汽油挥发气是用碳罐回收到油箱的,不是直接排到大气里面的

如果你的车老是不开,碳罐就满了。。。下面是复制的:
汽油是易挥发的燃料,油箱内的燃油会很快挥发增加油箱内部的压力,当压力到达一定值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危险,所以人们就想法子平衡压力,起初是将油箱盖做成了限压阀,当压力高过某一值时,限压阀就打开,把汽油蒸汽排到大气中,后来,人们出于节约燃料和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设置的碳罐,碳罐内部由吸附性很强的活性炭填充,油箱中多余的燃油蒸汽不再排到大气中,而是有一根管子引入活性碳罐。是活性碳吸附燃油蒸汽,当汽车开动的时候,活性碳罐电磁阀适时打开,将吸收的燃油蒸汽重新倒入进气歧管,以达到节约燃油和环保的目的。

网友A:
油箱边上有个排气孔可能是堵了,通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边上有个排气孔可能是堵了,通一下应该就好了。

别人说汽油挥发气是用碳罐回收到油箱的,不是直接排到大气里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人说汽油挥发气是用碳罐回收到油箱的,不是直接排到大气里面的

我也是网上看到的,具体也不是太懂。

网友:
碳罐电磁阀正常的话,加油到半箱,多来几次再拉拉高速自己会好,以后加油不要太满。

网友:
正常行驶时汽油的挥发性气体直接参与燃烧,长时间放置产生的挥发性气体由碳罐还原回收。你这种情况不排除碳罐电磁阀坏的可能性。油耗的增加与其有关,但不是主要因素!如果你的车长时间放置建议启动后不要马上挂挡行走,最好热一下车主要是让沉淀的机油充分的达到需要润滑的各个位置、增加气缸内部的气密性,减少机械之间的摩擦。

网友:
2012款福克斯就这样,碳罐设计有问题,气压平衡口没有过滤,容易被灰尘堵塞。堵塞后打开油箱就这样吸气,开车的时候踩油门有加速无力的感觉,容易顿挫。

网友:
八十年代开进口车“化油器”的,加油时开油箱盖有气体喷出,那时候好像没有碳罐,楼主的车可能是碳罐电磁阀出了问题。

网友:
油箱本来就有压力,喷气正常。

网友:
油气不可能通过小孔排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