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谈兵,MOS管助力300B“单端”A1类输出30W功放电路

楼主(2025-04-15):
    前面的驱动电路放大程式的架构,以前发过帖子了,300B单端在A1类状态可以输出15W,仿真显示可以达到20W的极限。原贴: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99008&extra=

    本贴的想法,基本构思也是在3年前,当时跟很多朋友私下交流过,不过都以为是在300B单端的基础上加入了MOS管助力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后来就束之高阁了。最近清闲下来,又把思路整理一下,重新做了仿真,结果显示在输出极限可超过40W,使用实际的器件制作能出来30W以上的最大不失真功率应该没问题。同样是把300B的工作条件设置的比较苛刻,如果不排斥在电子管电路中加入晶体管的成分,就一起研究一下。
先上个截图吧:

楼主:
在上两个图:
这是常见的基本电路:

下面是加了MOS管助力的:

网友:
这么强的帖子,插不上话,只能多看看了。

网友A:
太强了,之前觉得24w已经很nb,现在更上一层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强了,之前觉得24w已经很nb,现在更上一层楼。。。

或许以后还会出现更nb的功率

网友B:
300b能有15w有效功率输出听听歌也够用了,也就不用整天想着上845了

网友:
求知学习,等待大侠的实用电路图,谢谢!

楼主:
仿真文件走线比较乱,原理图等整理一下就会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b能有15w有效功率输出听听歌也够用了,也就不用整天想着上845了

    这也就是作为技术讨论,探讨一下增大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的电路调整方向。
    实际300B单端,之所以大家都做到8W左右的输出,主要是从管子的安全寿命考虑的,还有就是电路简单。想要让300B输出15W,是把300B的工作参数用的很严苛了,比如仿真的时候用的是理想直流供电,现实工作中的时候,电源电压变化10%以上都是很常见的。

楼主:
这个表挺有用的,传上来吧。

楼主:
    没啥,别被30W的功率给吓住了,300B单端A1放大电路,想要增加输出功率不外乎就是提高屏极供电电压,减小输出牛初级阻抗。但是受到300B自身参数的限制,最高供电不能超过450V,而减小负载阻抗又受到300B最大屏流的限制,上一个仿真已经在没有负反馈,管子工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输出15W功率,这在楼上的那个表格中是有体现的。
    这个电路也没有环路负反馈,那么输出多的那些功率是怎么来的?肯定是来源MOS管的助力了。既然MOS管参与输出了,所以这并不是纯电子管电路,而且也不再是300B的单端典型应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啥,别被30W的功率给吓住了,300B单端A1放大电路,想要增加输出功率不外乎就是提高屏极供电电压, ...

胆史结合的单端推挽(SEPP)电路

网友:
20多年没动电子管了,这几天刚完成了2A3直偶单端,正准备做加利 300B单端了

楼主:
    原理图来了,请各位同学批评指正,为了方便没有仿真软件的同学查看,特意记录了几个不同输入信号幅度的重要数据,有典型的直热管211、845,也有国内的中点大学211、985哈。

网友:
求仿真软件

网友C:
实践过没有,到底是300B的功劳,还是M0S管的功劳,最关键是要实做过,菜鸟才会跟进,菜鸟去实践不太现实

网友:
给你发一个multisim14破解教程,直接百度搜索,可以搜到,如果找不到,我可以放网盘分享一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践过没有,到底是300B的功劳,还是M0S管的功劳,最关键是要实做过,菜鸟才会跟进,菜鸟去实践不太现实

    肯定是没有实际做过的,要能理解输出级这部分的原理之后才能动手。另外,看起来电路不复杂,但是热量却不小,那三个场管的静态功耗每管大约17W呢。

网友:
闲鱼有现成的机壳,

单声道50多瓦,如果温升太高,只能加静音风扇了。

网友:
不好意思,回贴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没有实际做过的,要能理解输出级这部分的原理之后才能动手。另外,看起来电路不复杂,但是热量 ...

望牛歌早日试作成功,这是我们一群初哥的福音。

网友D:
这是gyrator电路,特点是摆幅大内阻低 ,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300B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gyrator电路,特点是摆幅大内阻低 ,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300B的味道

    电路的架构是类似的,只是在应用的时候有点小调整,如果把300B只做电压驱,动功率都由MOS管来提供输出上百瓦也不是问题,这不是玩笑,只要是MOS管的功耗允许,散热足够,输出牛的功率能满足,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但是那么做那就浪费音质很有特点的300B了,把300B的输出和MOS管的输出采用一定比例的“混合”,这才是本电路的设计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