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明白我为啥不能在捷配打板了。

楼主(2025-04-15):
经过和捷配客服一通聊天。
原来我用过旧手机注册过捷配,现在旧手机取消了,就用了新手机,然后被捷配系统识别为多帐户加入黑名单了。
然后我问客服能不能纠错,客服说他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向黑名单用户解释拉黑的原因。

网友A:
然后呢?接下来怎样?有办法解锁吗?

楼主:
听客服的意思,我是永久不能在捷配免费了。
它还是欢迎我花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接下来怎样?有办法解锁吗?

没有办法解锁。
客服只有解释权,没有操作权。
而且就算我能注销了旧帐号也没用。

网友:
哈哈哈……

看来我一下次换手机号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楼主:
可惜浪费了一个免费打板10X15的机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浪费了一个免费打板10X15的机会。

用爱人的手机注册、一切重新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爱人的手机注册、一切重新再来。

等我觉得需要吧。
现在这个需求也不紧迫。
去年一年也就在捷配打了两次板。

网友C:
去嘉立创吧,他的板质量比捷配、捷多绑的好

网友:
有点意思,"欢迎你花钱的",这才是平台的本意。

网友:
同喜同喜

网友:
难怪我觉得莫名其妙的没有免费权,原来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解锁。
客服只有解释权,没有操作权。
而且就算我能注销了旧帐号也没用。

羊毛薅不到了,默哀!

网友D:
引用 楼主:
等我觉得需要吧。
现在这个需求也不紧迫。
去年一年也就在捷配打了两次板。

捷配会识别:电话号码、姓名、地址,所以用别人的手机号和姓名注册需要使用不同的邮寄地址,否则也大概率会被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去嘉立创吧,他的板质量比捷配、捷多绑的好

免费的只能在10*10cm以下,有时候还是不够用的。

网友:
不是还有列板,华秋啥的吗?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捷配会识别:电话号码、姓名、地址,所以用别人的手机号和姓名注册需要使用不同的邮寄地址,否则也大概 ...

地址多得很。
就是懒得搞了。

网友F:
捷配我用了一次,感觉在招摇撞骗啊,口口声声说不限制任何类型,结果我一下单就开始限制了,体验很不爽

网友:
捷配好像也把我拉黑了,注册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嘉立创吧,他的板质量比捷配、捷多绑的好

捷多邦一个账号只能免费二次,第三次就要付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免费的只能在10*10cm以下,有时候还是不够用的。

办法总比困难多,想享受免费也是要付出精力的。
例如把长板拆成两个小板;
例如提高画板水平压缩板面;
例如改用贴片画四层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捷配我用了一次,感觉在招摇撞骗啊,口口声声说不限制任何类型,结果我一下单就开始限制了,体验很不爽

都有限制,JLC也是一样,除了要用它的EDA外,限制尺寸10x10,捷配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至少它能做超过10x10的,不过我做过几次,任一边长超过10cm后,会加收100元的工程费(这个是今天才有的,之前没有),导致免费额度不够用的问题,我做了几次其中一边长11cm的四层板子,基本会超过一点点,要自己付十几块钱,不过已经很可以了,想当年随便打个板要一百多,那还是十几年前,今天有这么便宜的渠道已经很幸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捷配会识别:电话号码、姓名、地址,所以用别人的手机号和姓名注册需要使用不同的邮寄地址,否则也大概 ...

估计企业认证的账号局限性会少一些
我收件地址重复的,多个号的情况没被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都有限制,JLC也是一样,除了要用它的EDA外,限制尺寸10x10,捷配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至少它能做超过10x ...

那时候10x10以内的板子都得要30-50元打样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企业认证的账号局限性会少一些
我收件地址重复的,多个号的情况没被封

我说我是爱好者,对方就没有了沟通的欲望。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时候10x10以内的板子都得要30-50元打样一次

我零几年的时候打板哪怕不超过10x10也要100多,当然,这个价格是正规PCB厂家,那些某宝的小厂订单只需要几十,但是板子质量简直不能看。

大概到了15年左右PCB行业才开始大幅度降价,现在JP和JLC都是大厂,板子质量好,还能免费,尤其是4层和6层也可以免费,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十几年前4层以上的板子业余制作想都不敢想,打一次几百块,现在我基本上都不用两层板了,四层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零几年的时候打板哪怕不超过10x10也要100多,当然,这个价格是正规PCB厂家,那些某宝的小厂订单只需要 ...

现在我也在学做四层板。请教一个问题:内1、内2你一般设置为什么(信号层?地层?电源层?)??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也在学做四层板。请教一个问题:内1、内2你一般设置为什么(信号层?地层?电源层?)??

假设单面基本能放完SMD元件:
顶=信号,贴大部分SMD元件
内1=完整GND层(不希望寄生电容的顶层走线下方挖空)
内2=各芯片电源布线+顶层走不通的信号线
底=主要铺GND。辅以顶与内1走不通的信号线+顶层放不下的SMD元件+直插元件焊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浪费了一个免费打板10X15的机会。

老猪同志,据我所知,您浪费的可能不只是10*15打板,而是“任意尺寸”(或不限制尺寸)的打板。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都有限制,JLC也是一样,除了要用它的EDA外,限制尺寸10x10,捷配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至少它能做超过10x ...

JP每月可领一张1~6层板的任意尺寸(任意颜色等)免费打样券,优惠力度之大,简直让人相信天上掉馅饼不是传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也在学做四层板。请教一个问题:内1、内2你一般设置为什么(信号层?地层?电源层?)??

模拟电路的板子,内1是完整地平面,用作信号参考,顶层为元件和主要走线,整体布线主要利用顶层和内1,内2一般也做地平面,可以考虑少量走线(比如电源跳线),底层主要走电源和一些顶层放不下的走线(尽量少,而且尽量不要把重要走线安排在底层),电源放底层主要是避免通过内1回流产生干扰,如果放底层,它就只能通过内2回流,避免干扰内1这个信号参考

数字电路的板子,一般内1做地平面,内2做电源平面,正反两面布线,如果布线不复杂,也可以内1内2都是地平面,电源放底层,这样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JP每月可领一张1~6层板的任意尺寸(任意颜色等)免费打样券,优惠力度之大,简直让人相信天上掉馅饼不 ...

其实JP从去年开始这个券就不叫免费券了,而是优惠券,只减免固定金额,比如4层板是减免300,这样的好处是避免了免费券无法使用非标准工艺的问题,同时固定的减免金额也避免了被无限薅羊毛,虽然说是不限尺寸工艺,如果计算价格超过300,超过的部分还是要自己付的,但总的来说,每月300元的免费额度还有什么不满意呢,这个额度已经能覆盖99.9%的业余设计了,总之我是比较满意JP的方案的,JLC的方案反倒对我限制比较大,因为经常会有一个边长超过10cm

网友:
我的     JP客服说是查到1个IP地址 下多个单。等半载一年会解除拉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假设单面基本能放完SMD元件:
顶=信号,贴大部分SMD元件
内1=完整GND层(不希望寄生电容的顶层走线下 ...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顶层:贴晶体管、芯片等器件;
内一:地层;
内二:电源层+部分走线;
底层:电阻、电容等元件。

网友:
去年在捷配打了两份30x40cm
的超大板子,每份只花了四五十,四五张板,现在估计价格高了,去立创估计最少四五百吧。这年头搞电子良性循环才有用,个人爱好者用立创基本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