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AY 3710电子负载,可以测电池容量吗

楼主(2025-04-15):
ARRAY 3710电子负载,可以测电池容量吗
搞了个电子负载,玩了下,不太会玩
本是想测一下电动车电池容量,充电宝容量什么的
编程什么的不研究先,可以调功率,可以调电流,
接上一个18650电池,调电流0.5A,开始放电
屏显示,4V,0.5A,1.9W
但是,功率显示的是当前功率,不是累计功率
看着电压变低,但是功率还是1.9W,是当前放电功率
不是我想要的累计功率
这样我没法知道总功率是多少,容量是多少
这个要怎么玩呢?怎么设?
才能看到累计功率或容量?

楼主:
。。。。。
一开始发错了区,不会删贴,刚重发好,也刚好版本帮转了区,谢谢
也请版主帮删一贴吧

网友:
功率(Power)是指单位时间内传递或转换的能量,用以衡量体系做功的快慢,在国际单位制(SI)下,其单位为瓦特(Watt,W)。功率是一个标量,只用来衡量做功快慢

容量的单位,瓦时---------WH,或安时——AH,安时乘于电压等于瓦时

电子负载有计时功能的,才有可能测容量。

网友:
你和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不过我是要解决测量充入的电量问题
问了很多人  过了好多天  解决方案有2个
1 .如果你会SCIP语言编写程序的话可以编一个积分程序
2. 买一个功率计  串进去 让功率计帮你积分  串在电池和负载之间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容量是毫安时,就是充满电,以指定的毫安数放电,放到某一个电压的时候,放了多少时间。

因此电池的容量是  毫安时  。多少毫安放电了多少小时。

网友:
测电量或者说容量的是库仑计

网友A:
楼主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77156&extra=

我编写的 3710 测容量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7156&extra=

washu老师

你终于出现了  看过来   我想问你下  我订了个艾德克斯的直流电源6164B  这鬼电源不自带程序测充入电量  这个有没有办法通过编程实现啊?

实在不想去买功率计啊  那个东西精度0.2%都要1万好几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77156&extra=

非常感谢washu老师,缘份呀,随手买的型号,washu老师正好有研究
我想问一下你贴里说3710的通信RS232电平不同要转换电平
这个要怎么转呢?
我购买的RS232转USB明天就到,要怎么改呢?
我没有USB -- UART 芯片,如果改RS232转USB,要怎么改,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washu老师,缘份呀,随手买的型号,washu老师正好有研究
我想问一下你贴里说3710的通信RS232电 ...

常见的 USB to 232 转换器中的 USB 晶片都是先转换成 UART (3V or 5V TTL),再透过 232 晶片(例如 MAX232)转成 RS-232 信号。
所以可以从板子中间取出 UART 的 RX 与 TX 接脚,拿到板子后查一下 USB 或 232 晶片的资料就能找到这个 UART。
但还是要注意 UART 的电压是 3V 还是 5V,可能还是能够通用,但如果无法通信再来研究这个 TTL 电压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