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的怪像

楼主(2025-04-15):
在网上看到有人拆一台CXA1691的三波段机. 一般来说,用CXA1691搭一台MW-SW-FM机不需要任何附加晶体管, 可奇怪的是, 这台机器却用了2个9018和1个9014,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感觉都可以搭一部八九十年代普及型AM-FM机的FM高频头加AM变频兼FM一中放了)? 有了解的前辈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线路板上面有三只三极管。靠近黑色中周和455B陶瓷滤波器的9014B是中频前置放大器,中周次级信号进入9014基极,从9014集电极出来的信号进入455B陶瓷滤波器。另外两只三极管的作用,大概率是FM天线放大和短波天线放大。
虽然该机增加了三只放大三极管,但是仍然属于低端品。额外增加的中频前置放大,接收弱信号时声音会更大一点,弱信号音量跟强信号差别小点,但是一只中周加一只陶瓷滤波器对频带外干扰衰减量不高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增加调频天线放大和短波天线放大,可以有效提高接收灵敏度,弱信号更容易接收到,但是会额外增加噪声,调频音质会显著变差。该机短波段信号调谐线圈、振荡线圈应该都是不可调的磁芯电感,短波段没有另设半可变电容,因此,短波段接收频率范围、信号调谐回路跟踪统调都没办法做。另外,调频88~108带通滤波线圈出厂时也根本没有调整,这个线圈应该调整到100M信号最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子中波低端灵敏度差,甚至整个中波没有台是通病,厂家也说哦不出子午卯酉

中波灵敏度干扰厉害收不到台,和线路板的设计有很大关系,自动排线没有好结果,还是手动排线的好,经验丰富的高手才可以。我在城市闹市区用交流电源,中波可听电台冬季四五十个台,无论什时候白天晚上稳定无一点杂音的台也有十几个。

网友:
不稀奇,看看这个电路,FM增加了一只9018

网友B:
这种机子中波低端灵敏度差,甚至整个中波没有台是通病,厂家也说哦不出子午卯酉

网友:
一颗用于射频信号放大,一颗用于中频晶体补偿,我猜折

网友:
楼主这收音机我买过,中短波段收台都少,根本不管用,果断垃圾桶。

网友:
这种机器有的灵敏度选择性不错,有的咋调也不行,找不到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上面有三只三极管。靠近黑色中周和455B陶瓷滤波器的9014B是中频前置放大器,中周次级信号进入9014基 ...

确实, 高放不调谐等于没高放

网友C:
高放不调谐等于没高放 ------ 没有这么夸张吧?如果频带够宽,起码灵敏度上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放不调谐等于没高放 ------ 没有这么夸张吧?如果频带够宽,起码灵敏度上去了吧?

是有一点夸张, 不过反倒是频带越窄不调谐高放的收益越多, 比如FM的频率覆盖比是108/88=1.23, 加一级带通高放(过去是联在集电极,谐振在98MHz左右的LC回路,由于Q值低可视为在88-108带通, 现在有一种专门的88-108的陶滤据说很矩形效果很好)就比较有收益(事实上大部分普及型FM机都是这么做的), MW频率覆盖比是1605/535=3, 加带通高放收益就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放不调谐等于没高放 ------ 没有这么夸张吧?如果频带够宽,起码灵敏度上去了吧?

你是想当然了吧?说完全没效果有点过了,但我玩过的,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