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这块OMEGA手表是不是高仿的?

楼主(2025-04-15):
请教高手:这块OMEGA手表是不是高仿的?

网友A:
看表针中心处,表镜有欧米茄标志,同时,中档以上的表的后盖不会有透明的

网友:
别问多好,现在要扔床底下了,哈哈

楼主:
谢谢,我不懂表,没见过真OMEGA,只是感觉这表和国产的质量差不多

网友:
就是块假表

网友:
从摆轮和后夹板的花纹上看,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个机械表,但是和那个牌牌无关联,假表一块!

网友:
问那么多干嘛?你就当那是一块真正的欧米伽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表针中心处,表镜有欧米茄标志,同时,中档以上的表的后盖不会有透明的

据说真OMEGA是没有底透视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据说真OMEGA是没有底透视款的。

别听据说,透底的很多的,超霸啊海马啊等系列你不妨了解一下,

网友D:
以前地摊120收的  也是背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前地摊120收的  也是背透的

这块英格表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块英格表是真的

感谢感谢 英格表属于低端表   造假的概率不大  不知道这个背透属于原装后盖还是后配的后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听据说,透底的很多的,超霸啊海马啊等系列你不妨了解一下,

别在意喔,我是外行,只是以前听到的老话,现在产品换代成什么了我们还真知道。

网友:
  广州站西出品 如果你接触过同一类的正品机械表,碰到这样的手表一眼就能感知它的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