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运放电路优化(附电路图)

楼主(2025-04-15):
随便瞎掰两句:5532运算放大器下可用在几十块钱的机器,上可应用在数万元的雅马哈功放,更可用在高精度信号放,其卓越性能被很多大厂青睐,从80年代坚挺到现在,只有卓越的性能可以做到如此

好,正片回到电路上,下面是电路图

对此优化了很多的设计,调整了输出阻抗,得益于5532过于强盛的性能,我把输出的下拉电阻设置在了100K,限制他澎湃的动力,电源部分也添加上了合适的滤波器,保证不会有奇怪的高频和低频噪音进入芯片,在末尾添加合适的RC网络,但对RC网络进行了修改,由于已经有100K的功率限制电阻,对于AC网络的选择也仅仅只是串联了100欧姆的电阻,对地并联了一个1nf的电容

(第一次敢大改电路图,若有不对请指正

布局和走线尽可能的分开了电源和信号,就算遇到不可避免的也没有过孔穿来穿去,极大概率的保证了电路的完整性以及拥有一定的滤波和防止自激的措施,相信应该不会出现玄学问题

讲个小故事:班上一直以来跟我不对付的同学今天突然找到我,跟我说你也玩hifi本来就恶心,没想听下去,但据他所说,他买了所谓的发烧电源线,发烧音频线以及智商税之王:发烧保险丝和煲线机。听到这我不由得笑了一声,放学随后把它请来家里邀请他试听我在某红色购物软件购买的12块钱的顶级D类功放,以及我所做的一台单端甲类电子管功放,不出意外他根本没有听出来,还说肯定是我线的原因,要不要帮我煲一下,还是算了我怕把我脑子煲坏,本来今天很快就可以做完这个电路图,硬是被耗了半天

网友:
年轻眼睛好手不抖 趁早进入贴片元件领域
下回可尝试:整个板子除连接座、大电解电容外全部改成贴片
你就会发现1、信号路径明显缩短   2、贴片芯片只占用1层铜(不强制打孔)
结果信号回路紧凑保真性提高、元器件全摆同一面另面可做完整铺地
元器件变小也使相同尺寸电路板能包含的功能更丰富。。

副产品是贴片器件便宜(同款IC大多贴片封装比直插便宜)选择更多(大多新型IC已无直插版本)
还具有鉴别作用:若有老烧批判你贴片元件电路“不够发烧” 可立即判断其不懂电子科学与技术

网友:
我觉得这贴和;

"发烧电源线,发烧音频线以及智商税之王:发烧保险丝和煲线机"没太大区别

首先功放为什么要加这个IC之皇?加了就好声音?是讯号电压不够?差多少倍?

全篇从头至尾没有用那怕是一条算式,代入讯号源值,推动IC要多少数值.

输出端等效内阻是多少?是无限大还是无限小好?一般国际认定独立前级推独立功放

出力多少为标准?输出端串两个电阻与这国际规定,是有利还是于性能是破坏了?

各部数值全是忆想慨差,喜欢什么好,就写什么数值!

还美其名曰"优化".或许某些特性大大劣化了呢?

拿出计算依据来! 否则这只是"智商税之王:发烧保险丝和煲线机"

因为在各HiFi DIY论坛,及各音响铺老板,劝人几百元/几千元买个运放前级说是会好音的事,

天天在发生!这些老板讲不出任何理由,不买,粘着你,死活不让你走出店铺.

网友A:
楼主是学生吗?年轻人!

网友B:
5532要想出好声供电必须土18伏

网友C:
楼主需要提高知识水平,学习一个
首先工程上认为相差10倍的量可以忽略,而音频系统输入阻抗很可能600~3k欧范围内。相比之下100k欧就形同开路 顺便单位增益反相电路啥用?凭添噪声 建议省略

其次构成物质的微观粒子永不停息的热运动 因此电阻会引发白噪声,噪声功率正比于电阻值、正比于热力学温度。所以47k和10k电阻往5532外面一放输出大部分是电阻噪声,5532低噪性能沦为摆设
输出RC低通滤波不坏 但3.3k+100欧使电路的输出阻抗高达3400欧…

最后5532是由很多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bjt)构成的集成电路,bjt的缺点是需要基极电流,基极电流含有大量噪声成分。在信号源阻抗(47k并10k)上根据欧姆定律转化为噪声电压。一般bjt型集成放大器(如lm358)的信号源内阻不宜超20k、高速bjt型集成放大器(如5532)信号源内阻不宜超过2k否则徒增噪声

综上楼主的电路算作“降级”

网友D:
能一级放大解决的为何要用二级来完成?还多用了一个运放;输出加的滤波截止频率是多少?不要把高音滤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32要想出好声供电必须土18伏

欸?是吗,那我回头试试,也就换两个稳压管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学生吗?年轻人!

一个今年六月中考的倒霉初生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学生吗?年轻人!

欸欸欸?不对不对不对,中字没按出来,初中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提高知识水平,学习一个
首先工程上认为相差10倍的量可以忽略,而音频系统输入阻抗很可能600~3 ...

欸?这样吗?我看官网pdf输入阻抗最低30k,我就这样设计了
前辈有修改的意见吗(真心求解,麻烦前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今年六月中考的倒霉初生z

鼓励一下。好好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欸?这样吗?我看官网pdf输入阻抗最低30k,我就这样设计了
前辈有修改的意见吗(真心求解,麻烦前 ...

手册说的是“从输入脚往芯片内看”的小信号输入电阻,与芯片外加的电阻完全无关。。。。
修改很简单 所有电阻除10,输出低通电容乘10,所有交流耦合电容乘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一级放大解决的为何要用二级来完成?还多用了一个运放;输出加的滤波截止频率是多少?不要把高音滤去了。

这个就是单5532的正常设计,原理图他要把八个角的芯片拆成两个比较器
如果按照我设计的那个电容他是1nf电容阻抗有个公式Zc=2派fc/1
f:频率(hz) c:电容值(F)我这个不会影响音频信号,只会影响一些很抽象(1Mhz)的高频噪音主要是防止后面的7293受到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说的是“从输入脚往芯片内看”的小信号输入电阻,与芯片外加的电阻完全无关。。。。
修改很简单 所 ...

谢谢大佬指点,鄙人仍才疏,无以回报

楼主:
好好的个人怎么就玩Hi-Fi把脑子烧坏了,两块钱量大管保的5532不香吗?烦我一天了,这就算是成老烧了?耳机论坛信徒?下一步是不是就要研究火电风电了?拉黑删除吧,感觉要被同化了。。。。。。。。

网友:
这layout看着有点抽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