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三款常见DSP收音芯片(RDA5807FP、Si4732-A10、TEF6686)的C语言驱动代码

楼主(2025-04-16):
      内包含三款常用的DSP收音芯片C语言单片机驱动代码(RDA5807FP、Si4732-A10、TEF6686)程序开始时根据自己需用调用:void TEF6686Init();、void Si7432Init();、void RDA5807Init();
      内部为基本最小代码(能驱响芯片)都是本人亲自编写,全部都是利用端口模拟IIC协议操作没有应用到单片机的硬件IIC方便各位能更换不同厂家的单片机也能使用。本人水平有限至于更多功能可以根据编程手册自行编写。

网友A:
楼主大义!比某些大师敞亮多了。我用不到,但是必须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大义!比某些大师敞亮多了。我用不到,但是必须点赞!

是啊!有人自己藏着掖着,以为自己有多牛,对于别人无私的分享还说风凉话。

网友:
加分为敬。

网友:
自行编写就完工了,我说错了就改了,看了楼主的代码很好,随便找个单片机一刷就响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手上两个DSP收音机在中波段无论是灵敏度还是噪声控制都不如分立元件收音机。网上收了一下也说DSP收音机在中波段效果不好。
按理说数字滤波功能强大,应该比模拟电路更好才对。

网友C:
感谢分享,无私奉献。
这应该是C51的代码,下面的.h以及对应的.c文件最好也能分享下。
#include "IO.h"
#include "Fuction.h"
#include "Slave_RamMap.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原因,手上两个DSP收音机在中波段无论是灵敏度还是噪声控制都不如分立元件收音机。网上收了一下 ...

中波频率低,容易受到数字电路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波频率低,容易受到数字电路干扰。

有道理,谢谢。

网友:
多谢楼主共享,最近正准备学习单片机,奈何基础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无私奉献。
这应该是C51的代码,下面的.h以及对应的.c文件最好也能分享下。
#include "IO.h"

昨天我是试试能不能发程序,你讲到,我整个工程发上来好了。任何51单片机都能用,主要对对数据的引脚。
现在的6686我的GPIO0、1都是经10K接地,所以6686的地址是0xc8。
针对于4732,他有个复位脚,我是用sbit RST =P1^5;这个控制。
图1是4732的电路,图2是6686的。6686的有个U2中周的物体,淘宝有得卖但贵要5元多,我没买来装上去。经测试串180P接天线也能收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