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D2508AQ引出BOBM信号,无数字信号到DAC解码器

楼主(2025-04-16):
一台老CD机想改同轴DAC解码,需要引出同轴BOBM信号,根据坛友提供CXD2508AQ引脚资料,仔细核对后,62脚是数字端,而且电路板上本身留有数字接口,焊上2.54接线端子,接解码板后,无信号,是否还需要打开数字端?设置某个脚的电平?

楼主:
CXD2508AQ引脚图

网友A:
这玩意是软控的,是MCU控制,看看板上有没有预留数字输出控制开关,测试一下DOUT引脚在播放与停止不同状态下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应该是数字输出没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是软控的,是MCU控制,看看板上有没有预留数字输出控制开关,测试一下DOUT引脚在播放与停止不同状态 ...

谢谢,如果是数字输出没打开,应该如何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数字输出没打开,应该如何打开?

机器的MCU控制,不知道是默认打开还是关闭,看看遥控器上是否有这控制,或者电路板上是否有开关控制,如果机子程序上是关闭数字输出,你总不能改它的程序吧。如果数字输出是打开,那么这引脚就不会是0V或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的MCU控制,不知道是默认打开还是关闭,看看遥控器上是否有这控制,或者电路板上是否有开关控制,如 ...

哦,遥控器上没有,电路板上也不知道哪里可以改变MCU控制。

网友B:
资料显示把79脚接地可以关闭数字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资料显示把79脚接地可以关闭数字静音。

谢谢回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