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的6P1推挽电路

楼主(2025-04-16):
院长的6P1推挽电路开做

网友:
6P1推挽性价比高,不错的选择。机箱很漂亮,加工手艺一流。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是买的还是自制,我也在备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是买的还是自制,我也在备料中

乐潘的牛S2001

网友B:
工具齐全,开孔这么标准我就忍了。

丝印也这么标准,说说看,怎么弄的。

看出来了,激光打标机打的。

外壳厚度好像是2.5mm的,如果是下面固定铜柱,可以直接攻3mm的丝,使用短丝铜柱,安装好之后,面板上用记号笔或者黑色油漆点一下,基本上看不见螺丝。

网友:
规范制着,漂亮

网友:
期待出声,我的制作里面也经常用乐潘的牛!预祝开声就靓声!

网友:
加油!这机器声音是真好,而且也较省电!

网友:
啧啧啧,这工艺

网友C:
特地咨询一下:这个电路,用96*50的电牛烫不烫?

网友:
手艺不错,我用手电钻开孔都不整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工具齐全,开孔这么标准我就忍了。

丝印也这么标准,说说看,怎么弄的。

这样摆放3头牛,是增加互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摆放3头牛,是增加互感?

你的意思是中间那头牛应该调转90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中间那头牛应该调转90度吗?

是,个人还会把输出牛转90度靠中,电源牛靠后放(后位置对调)

网友:
制作出来外观应该很漂亮,再加上电路优秀,效果应该相当惊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地咨询一下:这个电路,用96*50的电牛烫不烫?

用0.35高品质铁芯的96X50电牛应该是够用的那些用0.5的白片硅钢片电牛就不知道了
我这个牛是86X60的牛用0.35的硅钢片自己做的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烫。理论上应该是够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地咨询一下:这个电路,用96*50的电牛烫不烫?

质量过关的牛这尺寸应该是不十分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具齐全,开孔这么标准我就忍了。

丝印也这么标准,说说看,怎么弄的。

你这个排布,电牛与输出牛线包的轴向是平行的,磁力线有重合,很容易引入交流声干扰。建议电牛转向90度,最好是垂直方向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0.35高品质铁芯的96X50电牛应该是够用的那些用0.5的白片硅钢片电牛就不知道了
我这个牛是86X60的牛用0 ...

我的6P1推挽机测试了,整机输出功率1W,变压器220V功耗76W,整机输出12W,变压器220V功耗97W,你的变压器应该够的,你不会开到12W的,但是大热天烫不烫就不知道了。我的变压器铁芯是96X5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0.35高品质铁芯的96X50电牛应该是够用的那些用0.5的白片硅钢片电牛就不知道了
我这个牛是86X60的牛用0 ...

夏天会很热,我96x60都热

网友:
并上电路就更好

楼主:
继续跟进速度有点拉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