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收了一个万用表

楼主(2025-04-16):
闲鱼里闲逛,看到一个MF41,手头已经有不少表了,但没有这一款,没忍住又买回来了。
成色还不错,附件也都有

87年的,还没到弄虚作假的年代

后盖螺丝都是铜的

里面干净也没动过

该用铜的地方没用铁

首先测量灵敏度,不理想!表头归零也不好。

拆开表头单独测量,表头灵敏度还是不足

进一步拆下表头测量,又可以了!看来是表头电池屏蔽铁的缘故,装上屏蔽铁果然灵敏度下降了。看来不用充磁。

再查找归零不到位的原因,原来是游丝套圈了。

小心归位后,灵敏度和归零都正常了。

最后来一组套娃万用表

网友:
MF41比较少见,哈尔滨产的是好牌子,还是外磁开关表。得宝了。

网友:
看来问题还是游丝套圈引起的;这表看起来不错,功能和30型差不多,但多了测管子的功能,表面比30型大。

网友:
不知准不准,我以前买过哈尔滨万用表,每个档误差不一样

网友A:
恭喜楼主得宝,让我们过过眼瘾

很想买买,但家里实在太小,LP不让摆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得宝,让我们过过眼瘾

很想买买,但家里实在太小,LP不让摆放。

不让摆就收藏起来啊,喜欢的东西就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让摆就收藏起来啊,喜欢的东西就下手

家里柜子箱里也放不下了,LP都要扔我的了

说家里放仪器,电磁波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她要放衣服和棉被。

网友:
恭喜楼主,喜得宝贝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柜子箱里也放不下了,LP都要扔我的了

说家里放仪器,电磁波严重,影响身体健康

看来还得多给她买衣服
我的工具到处 都是,老婆也说我,给她买新衣服就心花怒放了

网友:
感觉和我用的万用表差不多

网友C:
一组“套娃”表,我也有,41表更像是30表的加强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组“套娃”表,我也有,41表更像是30表的加强型。

我觉得MF30、MF41都是简陋版,制作过程尽量简单。

网友D:
最近接触12V电池比较多一些(摩托车),万用表如果低阻且有15V挡最好。可以测量将近老化的电池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接触12V电池比较多一些(摩托车),万用表如果低阻且有15V挡最好。可以测量将近老化的电池比较准确。

可以自己用小表头做一个,我做过一个电池充电电压指示表,表头指示电压范围可以自定义,我设的是10.8v-14.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MF30、MF41都是简陋版,制作过程尽量简单。

比起印制电路板的那种,波段开关型的不能算简陋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起印制电路板的那种,波段开关型的不能算简陋了吧。

个人不喜欢500型,MF18那种开关。

网友:
楼主的表真漂亮。珍藏吧,好东西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