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比较懂的说说

楼主(2025-04-16):
这个标签注  7.2V   4200mA 的锂电池组,拆开看了,是2并2串的。但有些不太懂,请看图,它这输出7芯。看里面,应该是红黑为正负,中间黄线为NTC(电板上标注),不懂。另电池旁还有一个铁片上来,这个是干嘛的?另自已想搞4个18650替换这4个。自已动手搞,好像有点风险吧?懂的朋友讲讲。要用到点焊机吧?换4个新的18650 ,然后保留原保护板行不行?这个电池型号是ID659  惠州生产

网友:
7根线实际是3根线,正、负用了6根,还有一根黄色的可能是检测用的。

网友:
铁片上来的是串联电池中间连接部分接到保护板上的,检测单串电压的

网友:
原来怎么接的依样画葫接上即可,注意:换芯之前记得分容均压,18650裸芯不能短路,从负极片开始按顺序接入保护板。那个排线红红红和黑黑黑应该是并联的,黄线是温控。

网友:
没点焊机的可以用烙铁快速焊在镍片极上,电芯极壳反而不好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