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上的接地线E应该接在机壳上还是公共零线N上

楼主(2025-04-16):
手上收的这台6P3P上次发贴说了声音肥,电源变压器开机2到3小时就热得不行,心里想是不是某个电容漏电导致,于是刚才翻过来测电容时发现上家把变压器两组接地线(带接地符号)的线都接到公共零线上了,请问电源变压器上的接地线E应该接在机壳上还是公共零线N上?

网友:
好多成品厂机三线插座那个黄绿接地位置都是悬空,插座上用万用表分别测试零线.火线对地线电压如果零线地线有电压这个接地线非常脏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台机用的是步进电位器,调整音量时电位器每走一格喇叭里就路着出现叭叭声,虽不影响使用但是完美主义 ...

估计是只有电位器没有栅地电阻,切换瞬间电子管栅极悬空,然后又通过电位器落地,会带来冲击。

网友A:
图上理不清到底哪条线。

如果是变压器的屏蔽线,或者和金属壳通的线,那么无疑是接外壳。
外壳和三插头的e相接。不能和n相接(这个风险很大,如果你家插座零火接反了,比较危险)。

L  N 两线只能和变压器绕组相接,中间有个开关。(不考虑xy电容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理不清到底哪条线。

如果是变压器的屏蔽线,或者和金属壳通的线,那么无疑是接外壳。

对的,我也觉得变压器引出的E线只能搭壳与插座的E极相连而不能接N线上。

网友:
正常情况下,变压器的接地线和三相插头的接地线都是接在外壳上面的,这个是零电位点。机内的接地,在符合逐级接地或一点接地的情况下,也是接到外壳上面的,最好是接到同一个点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也觉得变压器引出的E线只能搭壳与插座的E极相连而不能接N线上。

你手里不是有个师傅(万用表)吗?问他靠谱。

楼主:
还有这台机用的是步进电位器,调整音量时电位器每走一格喇叭里就路着出现叭叭声,虽不影响使用但是完美主义者就是觉得不爽,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台机用的是步进电位器,调整音量时电位器每走一格喇叭里就路着出现叭叭声,虽不影响使用但是完美主义 ...

你那个步进电位器可能不是给音响专用的。
音响用的电位器,是先把下一组接通,再把上一组断开,你这个可能是先断开,后接通的。所以有咔咔声。

你自己测量下是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不好解决,即使并电阻,串电容也改善不大。不如换个普通的算了。步进电位器有时候也就是个心理作用,未必比普通滑动的好。

普通级别的音响,你只更换某一个发烧原件,对总体改善不大。要先找到影响最大的那个因素,就是主要矛盾,去解决。而一般胆机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牛了。再就是调教。

解决主要矛盾,不是解决所有矛盾。

网友A:
你确定那个电位器是步进的吗?还是旋钮带步进,而里面是滑动的。先确定好这个。

步进电位器,我见过的都挺大的,没这么小体积。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普通的碳膜电位器,不是那种用电阻的,只是前面有凹点来定位,不过只是手感,不可能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个电位器是步进的吗?还是旋钮带步进,而里面是滑动的。先确定好这个。

步进电位器,我见过的都 ...

确定是步进电位器,每转一个角度就明显感觉得到一个坑,过一个坑又到一个坑每坑一响,就是大个子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普通的碳膜电位器,不是那种用电阻的,只是前面有凹点来定位,不过只是手感,不可能有声音

碳膜我还是分得清的,这个就是喇叭里响出来的转得越快音声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步进电位器,每转一个角度就明显感觉得到一个坑,过一个坑又到一个坑每坑一响,就是大个子的电位器 ...

不一定,你拿表量一下。

1、如果是先断后通的电位器,那么切换的时候有一个明显断开的过程。

2、如果是先通后断的电位器,那么切换过程中有一个电阻突变的过程(两头都通)。

3、如果是滑动的话,没有上述2个过程。

或者说你拿型号去厂家官网查查,到底是哪种,然后有针对性的处理。

另外查下这个电位器是不是音量电位器,也就是A型。音量要用A型的,不是随便个步进就好用(也能用,但不好)

网友:
总之,不好就换呗。还是看前面帖子,一个电位器不能使整机提升一个档次的。

网友:
步进电位器质量有多种,楼主那台机使用的确是步进式,只不过是便宜货色,上马家找便有

网友:
你这个电位器,是不是转动有嘶嘶啦啦的声音?假的ALPS?淘宝价格几十块钱?真的步进电位器是那种焊接一圈电阻,中间有棘轮结构。

下面这种电位器我用过,比一般的国产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