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目通15v1a可调电源电压无法归零的问题

楼主(2025-04-16):
购买了一个天目通15V1A的可调电源,卖家说是参照原来的电位器更换了5K电位器,目前最低只能调低到1.5V,无论电位器逆时针怎么拧,电压再不下降。旋扭逆时针转到底后再顺时针转,差不多要转到90度时,电压才从1.5V向上跳。反之调小时,到1.5V再不下降,即使拧到底也不变。
我更新了10K电位器后,最小1.0V,但到1.0V无论旋扭如何拧都不减少,拧到底后顺时针拧到90度时,才会从1.0升高。
我更换成50KB电位器后,最小0.4V,问题一样,再不下降。逆时针到底后再顺时针转,90度左右时才从0.4V升高。
我已经把所有的电解电容全换了,问题依然。
请高手看看啥问题。

网友A:
  最好把PCB正反拍高清照片上传,抄图分析原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网友B:
注意原来用的是对数还是指数型的电位器。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LM317稳压芯片它最低电压只能是1,2伏左右,解决办法是电位器间加反向负压。

网友D:
如果无法找到原电位器的数据,那么就先测量一下低电压时候新换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之后再研究。

网友E:
从楼主的描述中可以得知,这个可调电位器一定还串接有个小阻值的电阻,去掉这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从0v起调,至于50k电位器90度左右时才从0.4V升高,采用线性的电位器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原来用的是对数还是指数型的电位器。

不知道呀,哪种是对数性,哪种是指数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LM317稳压芯片它最低电压只能是1,2伏左右,解决办法是电位器间加反向负压。

lm723cn用的是这个芯片。
我是小白,能给指点的明白一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楼主的描述中可以得知,这个可调电位器一定还串接有个小阻值的电阻,去掉这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从0v起调,至 ...

我真是个小白,我用的是绕线电位器。你说的那个小电阻没有找到,可能在主板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LM317稳压芯片它最低电压只能是1,2伏左右,解决办法是电位器间加反向负压。

查了一下,是不是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原来用的是对数还是指数型的电位器。

原来换下的电位器他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PCB正反拍高清照片上传,抄图分析原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这个电路板太讨厌,线太短取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无法找到原电位器的数据,那么就先测量一下低电压时候新换电位器的阻值是多少?之后再研究。

好的,现在就测一下。

楼主:
这是不是稳压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是不是这个芯片?

我说的不是它,我说的是电压可调三端稳压集成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PCB正反拍高清照片上传,抄图分析原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就是拍摄的正反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不是它,我说的是电压可调三端稳压集成块。

我还真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不是它,我说的是电压可调三端稳压集成块。

我找不到他,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不到他,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

你这个电源不是我说的那种芯片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源不是我说的那种芯片制作的。

是个小白,还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楼主:
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呀 请哪位高手再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