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电池与碱性电池

楼主(2025-04-16):
两种电池的电量相差较大,价格也相差较大,碱性电池的价格高,是因为成本高决定的,还是因为性能高决定的呢?另外十几年前网上看到说碳性电池国外淘汰了,国内也面临淘汰,怎么这么多年了,还在大量使用与销售?

网友:
关键是无环保问题以及低生产成本,才会有一定市场。

网友A:
楼主可能不知道吧?!!有些电器用的电池只能用碳性电池,我知道的比如一些电子石英钟,原因是碳性电池比碱性电池内阻高,该电子钟用高内阻的碳性电池的内阻参与振荡啥的!!所以碳性电池未能被淘汰!!!

网友:
主要是便宜,从使用情况看,一些电流小的电器,如遥控器石英表二者寿命相差不大,而碱性电池要贵好几倍,成本上不划算,许多经济一般的人还是选择碳粉电池

网友:
碱性电池的价格高,是因为成本高,也是因为性能 也高。
怎么这么多年了,还在大量使用与销售 ------ 因为有市场需求。

网友:
自從有了堿性電池,我就再也不買碳xin電池了,石英鈡使用堿性電池的性能實在是好,每次換電池都是兩年半左右,遠比碳xin電池耐用得多。

网友:
碱性电池容易漏液,漏出的碱液腐蚀性大,会损坏用电器。石英钟、遥控器等小电流用电器,用碳性电池较好,碳性电池不会出现碱性电池漏液损坏用电器的情况,最多是更换用电器与电池相连的金属片就可以了。已经被碱性电池腐蚀坏过万用表、石英钟等。多年前,买石英钟时,卖石英钟的人说,不要使用碱性电池,当时还不明白是什么回事。

网友B:
10块钱买了100个带连接线的2032纽扣电池,吧家里的遥控器电池全换成纽扣的了
然后那种5号的还需要好几节的,比如指纹锁,就用的3.2V的磷酸铁锂代替了,很完美,主要是不用担心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块钱买了100个带连接线的2032纽扣电池,吧家里的遥控器电池全换成纽扣的了
然后那种5号的还需要好几 ...

有图?发来供参考参考。

网友:
小时候碳性电池也有很多漏液问题的遭遇

网友:
我也喜欢用碳性电池,碱性电池简直就是电器杀手,漏液腐蚀的一塌糊涂,直接给你干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不知道吧?!!有些电器用的电池只能用碳性电池,我知道的比如一些电子石英钟,原因是碳性电池比碱 ...

我家的破钟放碱性电池就会走的快一点,放碳性就正常,我试过放锂电池+LDO降压,结果一天快十几分钟,离谱

不过这种线性是因为机芯太差了,好的机芯不会有这个问题,我同样试过我当年上大学时买的石英闹钟的机芯,不管放什么电池都很稳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同时各有各的弊端,
扬长避短,功率大的电器用碱性电池,
反正使用时间短,不会漏液,
遥控器、电子钟之类使用碳性电池,
安安心心用到电用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块钱买了100个带连接线的2032纽扣电池,吧家里的遥控器电池全换成纽扣的了
然后那种5号的还需要好几 ...

哪里有买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不知道吧?!!有些电器用的电池只能用碳性电池,我知道的比如一些电子石英钟,原因是碳性电池比碱 ...

不存在的,那是商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如短路后起火之类写上去的内容,碳性电池内阻大所以安全性更好。
石英钟我一直用碱性电池,能用2年左右,避免经常换电池。

网友:
碱性电池损坏万用表的贴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47806

网友C:
小电流间断工作的场合碳性电池还是有市场的,石英钟用的话给它并联一只100μ的优质电容使用寿命大大延长。还有就是用完后的电池不要扔掉,去掉残留锌皮用棉布包好焊出引线找条铝片浸入海水就是海水电池,5号电池的电芯输出5mA以下电流没问题,正极材料可以永久使用,浸入半截深海水,靠活性炭与空气接触去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间断工作的场合碳性电池还是有市场的,石英钟用的话给它并联一只100μ的优质电容使用寿命大大延长。 ...

好像 就是那些遥控器并接电容,可以用很久

网友:
淘汰什么的那都是商家用语,别当真。锂电池现在够火的吧,那些镍镉电池镍氢电池不一样在生产在卖?有些还贵的很。淘汰一样东西哪有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