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的500型万用表故障了

楼主(2025-04-17):
放了一年多突然故障了。
现在的情况是,电阻档,电流档,直流电压档(交流电压档没有测试)接通时指针右偏,然后就回到零位,断开表笔后指针向左偏,也就是负值。感觉就像给电容充电再反向放电一样。
应该怎样维修?谢谢!

楼主:
问题也许找到了,图片上的电位器右边断路了

网友A:
把电池去掉,故障消失就是15伏电池对某些部位形成爬电,酒精清洗加电吹风

网友B:
你描述:“现在的情况是,电阻档,电流档,直流电压档(交流电压档没有测试)接通时指针右偏,然后就回到零位”

例如测8v电压,接通 表笔,指针右偏,指针到8V刻度线了吗?有没有停下来?(我看你描述。理解为,没有停下来就回零了)

如果是这样话,我猜想:可能是表头线相关的电路有问题了,可能表头并联的电容(10UF),变成了串联入表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去掉,故障消失就是15伏电池对某些部位形成爬电,酒精清洗加电吹风

装不装电池都是一样的情况。感觉是公共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描述:“现在的情况是,电阻档,电流档,直流电压档(交流电压档没有测试)接通时指针右偏,然后就回到零 ...

没有偏到实际电压值就往回偏,直到0位停住。(准确的说是用10伏档测14伏时打满表再往回偏,指示做约1伏。50伏档测14伏时偏到大约10就往回偏至0位)松开表笔后就猛向左边(负值)打。

网友C:
拆开表实际探究一下,看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脱落的线路,是否改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表实际探究一下,看看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脱落的线路,是否改装过。

目测了一轮,没发现异常。没确应故障原因之前不想对这个45岁的表动刀呢!

网友:
不动刀,就只能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去掉,故障消失就是15伏电池对某些部位形成爬电,酒精清洗加电吹风

确实,老表拆下表头,其他用酒精清洗,暴晒或是电吹风(打冷风)吹吹干,可能故障就消失了。关键是不用大动干戈。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七几年的500,一直舍不得用,有一次被徒弟给弄坏了,寄回上四维修校准了一次

楼主:
碰碰撞撞乱修一回,好了。精度一边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