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做的晶体管图示仪电源电流大怎么查请教

楼主(2025-04-17):
抄论坛SJP老师的单片机晶体管图示仪,自己画的pcb板子已经组装完成,空载接入电源+15V稳压管冒烟,赶紧断电,+5V稳压管和-15V稳压管都微热,看电路图也整不明白为什么电流会这么大,简单测量+15V电源负载137Ω并带+5V稳压管 ,-15V电源负载15K,+5V电源负载10K,特请教老师怎么查找故障谢谢。
原理图
实物图
顶层走线
原来洞洞板做的梯形波锯齿波都出来了,太难看拆了。
空载接入电源,+5V电源led灯指示灯亮,+15V稳压管冒烟时间很短。电路±15V稳压二极管D7D8和单片机晶振并联R20电阻未装,通电时运放7脚限流电阻未安装,测试座空。

网友A:
3条腿的几乎全部装反,你这不烧才见鬼了

网友B:
3条腿的三极管 平面和曲面要与印刷版上面画的标识一致,而你几乎全部装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条腿的三极管 平面和曲面要与印刷版上面画的标识一致,而你几乎全部装反了。

好想标识也是错的,Q3 的如果是EBC排列的话,E接VCC了,好像画反了。。。。。。Q3和5 如果都是EBC排列的话,是要反着装

按原理图方型焊盘接发射极,所以,就反着装了。。。。。。。。前提是EBC排列,如果有ECB排列那就错了。

三极管标识画反了,反着装是对的。

7815,7915装反了,(标识画对的) 7805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条腿的几乎全部装反,你这不烧才见鬼了

感谢老师指点,焊接三端稳压管前还专门搜了管脚图,不知道怎么对的图还觉得pcb板子三端稳压管方向画错了 ,已经把三端稳压管拆下来了,7815已经烧了,15V负载端电阻已经上去了,非常感谢,郁闷了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条腿的三极管 平面和曲面要与印刷版上面画的标识一致,而你几乎全部装反了。

感谢指点,三极管也是安装前搜的管脚顺序,对照原理图放的三极管位置,我再核对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标识也是错的,Q3 的如果是EBC排列的话,E接VCC了,好像画反了。。。。。。Q3和5 如果都是EBC排列 ...

谢谢,又核对三端稳压管画对了,安装时糊度了给安装反了,三极管安装时核对也是觉得三极管标识画反了,按照8050的C对+Vcc,9012的C对-Vss,用的8050/9012和2N5551,网上搜都是EBC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