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单管机想做好不容易

楼主(2025-04-17):
单管机虽然简单,但是每次做好像都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让它唱响不难,让它声音大、失真小、灵敏度高、高低端均衡却不容易。最近做的这台高端灵敏度较好,低端差,603KHz的中央台声音明显小于792KHz的广西台。而且PCB布线没弄好,耳机插头的线路从磁棒下穿过,可能带来正反馈。目前通过E极线圈的负反馈抵消了一部分正反馈影响,但感觉灵敏度有所降低。

网友A:
耳机是什么样?

网友B:
那么多照片就是没有一张电路图,而性能不好的关键在电路啊!

网友C:
         中频变压器的小磁芯小点了,而且没有上面的磁帽,绕那么多圈实际电感量比正常的小,这个高频变压器是68-1的重要组成部分,绕好了才能达到目的,个人看法,说错了请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是什么样?

耳机是小黄鱼上的松下航空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照片就是没有一张电路图,而性能不好的关键在电路啊!

电路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频变压器的小磁芯小点了,而且没有上面的磁帽,绕那么多圈实际电感量比正常的小,这个高频变压 ...

也怀疑过这个问题,测初级(180圈)的电感量只有不到0.5mH,次级(310圈)有1.3mH。试着调换初次级,效果还不如原来。也换过节能灯小磁环改装的高频变压器,测得电感量很大(初级圈数打瞌睡忘记了,73mH;次级圈数200圈,82mH),上机无声。

网友B:
来复式的再生机,的确不容易调出最佳性能。既要做好高频再生部分,又要照顾低放有足够放大量,不容易啊。
不知道这耳机阻抗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复式的再生机,的确不容易调出最佳性能。既要做好高频再生部分,又要照顾低放有足够放大量,不容易啊。
...

阻抗不清楚,万用表测电阻,一个单元约50欧,串联约100欧,听单管机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怀疑过这个问题,测初级(180圈)的电感量只有不到0.5mH,次级(310圈)有1.3mH。试着调换初次级,效 ...

高频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不小于1.5mh.
3AG22静态电流1.5~2ma.

网友:
68-1机,高频变压器是关键,我做的感觉跟你的一样,响度够,收台不比636多,仍需努力,彼此彼此。

网友:
锰锌磁环(绿色)9x5x3mm-40t/20t-3.3mh/0.83mh效果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怀疑过这个问题,测初级(180圈)的电感量只有不到0.5mH,次级(310圈)有1.3mH。试着调换初次级,效 ...

        可以用直径3毫米,长12毫米左右的小磁棒绕制高频变压器,电原理图上面的绕组相当于一个GZL就是高呃圈标准电感量2.5mH,下边绕组参照这个电感量绕制,就不会差太多,或者说就差不多不会太离谱,小磁棒的直径从3mm到6mm都可以用,只要电感量合适就能用。

网友:
        小磁环也可以不过就是绕制时穿来穿去忒费事不好绕,还是小磁棒效果好还容易绕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耳机是小黄鱼上的松下航空耳机

请问这耳机阻抗(或电阻)是多少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耳机阻抗(或电阻)是多少 ?

单个耳机单元的电阻50欧左右,串联起来约100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直径3毫米,长12毫米左右的小磁棒绕制高频变压器,电原理图上面的绕组相当于一个GZL就是高 ...

这种磁棒何处可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磁棒何处可得?

        我说的是过去的老货现在不好弄了,网上搜搜应该有代用的,有螺纹的磁芯也可以,就是调芯的中周磁芯也是棒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个耳机单元的电阻50欧左右,串联起来约100欧

谢谢,前段时间刚在飞机上拿了2个耳机,测量下来2个声道都是32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