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海L601录音机不录音,

楼主(2025-04-17):
没事闲着收了一台上海L601电子管录音机,用旧戏曲磁带放音,声音不大,磁头位置高低/前后等角度都己经调整,声音还是不大。录音操了在旧磁带上录制,无声音录上去,原来的戏曲内容是抹干净了。自己判断,可能录音.各个开关或连接线断的可能,都查了但没有发现异常的。现矿坛老师们请教一下,什么地方有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A:
开盘机没有玩过,但是我想这个可以拿毫伏表量一下录音磁头在录音状态下是否有驱动电压,如有,则考虑磁头坏,如无,则查录音放大器。

网友B:
601是兼用磁头的设计,能放说明放大电路和磁头基本正常,能抹说明偏磁振荡是好的,问题还在录放转换电路及偏磁是否加在了磁头上,可以看偏磁交连电路,再看音频加到磁头没,基本就这点问题了

网友C:
拍一个磁头摩擦面的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
不玩国产录音机缘因新机1年后录音不好也不知坏了啥元件,鬼子货就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盘机没有玩过,但是我想这个可以拿毫伏表量一下录音磁头在录音状态下是否有驱动电压,如有,则考虑磁头坏 ...

回复朋友,我无毫伏表,用万用表直流档测不到电压,用交流档能测出磁头上一个脚对地350V,谢谢你!

楼主:
磁头有轻微的磨损,不是很厉害的,

楼主:
我将继续查找。不知故障在哪,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1是兼用磁头的设计,能放说明放大电路和磁头基本正常,能抹说明偏磁振荡是好的,问题还在录放转换电路及 ...

我还要仔细查找,现在我不知道故障在哪地方,录音机没玩过,不懂。感谢朋友支持和指导,我有信心。谢谢!

楼主:
磁头上三个脚(黄,黑,蓝),中间与左右两边是不通,两边之间测试电阻为554欧姆,中间的那根是接地的(黑线)。放音的时候,把两根(黄蓝)线对调声音都是一样的。录音操作时,对调黄.蓝线故障相同,都没有录音信号。磁头电阻554,不知道磁头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一个磁头摩擦面的照片上来看看

观察磁头磨损不严重啊,

网友C:
用酒精顺着磁铁缝隙的方向,也就是垂直地擦一次,擦净剩余磁粉。在这个基础上再查问题。首先怀疑前几增益过低,查查主要原件,增益足够高的简单分辨是手靠近磁头引线会引起强烈的交流声,这个需要经验。首要检查接点系统,处理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顺着磁铁缝隙的方向,也就是垂直地擦一次,擦净剩余磁粉。在这个基础上再查问题。首先怀疑前几增益过 ...

己经用酒精擦了仍无改善。录音时手握木柄起子去碰磁头上一根线,猫眼反应强烈,在放音时手接近磁头上一条线交流声明显增大,用起子去碰磁头这线扬声器中交流声好响!增益不小的。还需进一步检查各个接触点和连线的故障原因。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朋友,我无毫伏表,用万用表直流档测不到电压,用交流档能测出磁头上一个脚对地350V,谢谢你!

350v的交流有点大了,超音频偏磁也没这么大。如果故障很复杂,还是先解决放音,再搞录音。不如搞一只示波表,比较方便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0v的交流有点大了,超音频偏磁也没这么大。如果故障很复杂,还是先解决放音,再搞录音。不如搞一只示波 ...

这台机故障真是有点复杂了,捣鼓旧电器就要不停地烧钱。最好呢再买一个新磁头和买两盘好磁带,来验证一下到底是磁头故障还是录音电路故障等。示波器是有一台,旧的20M,好像是双踪,能正常开机的,就是我不懂如何利用它来查找故障,还要请教请教的,谢谢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