曙光6p6p管内闪蓝光音箱里面有干扰噪音

楼主(2025-04-17):
一直都在使用购于*鱼的二手凯立胆机,原来用的是el34推挽,后续购买了6p3p.6p6p(降压使用)替换着使用,原输出牛有超线性接口,原标准接法试过三极管接法用el34还不觉得功率变小多少,换成6p6p驱动力确实差了点,超线性接法功率还比较适中,6p6p屏极电压330V左右超线性接法(通过一个1k电阻接)帘栅极g2电压335v左右,曙光6p6p一只管子里面开始闪烁蓝光对应那个声道的喇叭出现贴近才能听见的噼啪声,屏极.帘栅极电压降低到300v以内闪烁蓝光和噪音故障消失,在屏极和帘栅极分别串接了2支44v5w稳压二级管,对电路确实不是太熟悉这个样子降压可行性,曙光6p6p70年代的管子耐压确实要差点意思,5支管子里面只有一只出现这种情况确实有着个体差异。胆机电源牛跳线到了240V输出已经是最低了,请问一下各位老师超线性接法g2电压超高需要怎么处理谢谢。

电路图

电路图

楼主:
这个电路图有疏漏,6n3屏极有个电阻是68k,r5电阻值820k,功率管5脚少了2支2k电阻,输出牛阻抗5.5K使用6p6p是接到4欧姆输出口。

网友:
给G2串联稳压二极管。

要合理选择稳压二极管的功率,防止自身损坏。

网友:
闪烁打火噼啪声还要用?去库存吧!

网友:
    6P6P直接替代EL34还是有点问题的,耐压不够,输出功率也有差异。

    直接使用串联稳压管的形式降压,对于二栅这样工作电流较小的场合,只要是稳压管的功耗足够还可以。
    但是在屏极串联稳压管,或者电源供电上串联稳压管就比较危险了,这里的危险是指的当稳压管过流损坏的时候,大多数情况是短路,会导致供电电压大幅度升高而烧毁原件。通常的5W稳压管长期工作的时候,功耗1W就有相当的温升了,还是安全第一。
    安全可靠的办法是降低整机的供电电压到300V以下,常见的方法有两种:
    1、电路采用CLC滤波,通过调整电感前滤波电容的大小,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供电电压。
    2、简单MOS管稳压电路,注意MOS管的散热。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回复用了4个2k3w金属膜电阻并联后串联在输出牛+b输入端电压降到280v左右就解决问题了。电阻功耗在4w多发热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