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二极管的补光板,全黑环境的额牡丹花

楼主(2025-04-17):
用60个红外线二极管做了一个红外线补光板,三个串联加1个电阻(68欧姆)共20路,用充电宝供电,电流320ma,平均一路是16ma,亮度不高。
这种二极管额定电流20 ma,如果电压能提高0.3V,估计电流能提高到20ma左右,
请问各位老师,怎么能简单的吧充电宝的输出电压提高0.3到0.5V?
谢谢前辈

今天晚上带上这个补光板,和我自己改造的红外线卡片机,到小公园拍牡丹花,
在基本全黑的环境下,补光板在20-50cm的距离还可以用,但亮度能提高一点更好,
看了得试试大功率的红外线发射模块了

下面是样片,不论设么颜色的牡丹都是白色的

网友:
另一种相机玩法。充电宝输出电压应该5V,要提高输出电压要看使用芯片参数来改。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可以把68欧姆电阻减小到30欧姆试试。

网友B:
有点恐怖的牡丹花!

网友:
支持换着法子玩。

网友:
别有一番韵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可以把68欧姆电阻减小到30欧姆试试。

回头我试试 ,两个68 并联34欧姆,估算电流应该是30ma左右,这个二极管淘宝页面写的额定电流20ma,应该不会击穿吧?

楼主:
谢谢就是  不管什么颜色,拍出来都是白色,纯红外线下只有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恐怖的牡丹花!

别人都是吧红外线照片后期,我这个是原片,看着有些诡异

网友:
红外线照片,很有特色,没有用过红外相机,挺神奇的

网友:
也不需要红外,任何单色光都可以
后期把照片的通道虑掉或者转黑白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头我试试 ,两个68 并联34欧姆,估算电流应该是30ma左右,这个二极管淘宝页面写的额定电流20ma,应该不 ...

我觉得电流没有那么高,您可以先并联一组,测一下电流,就能确定电阻值了。

网友:
不错!相机拍的?

网友:
看图片,来到了一个未知世界

网友:
标新立异的拍摄非常好!一般相机拍不出来吧?